STM32F103C8T6测电压-OLED显示

楼主(2021-05-28):
C8T6测电压-OLED显示
#include "stdio.h"
#include "delay.h"
#include "sys.h"
#include "oled.h"
#include        "adc.h"
#include "stm32f10x_adc.h"

int main(void)
  {
                u16 adcx;
                unsigned char chr[5];
                float temp ;
                delay_init();                     //延时函数初始化

    NVIC_PriorityGroupConfig(NVIC_PriorityGroup_2); //设置NVIC中断分组2:2位抢占优先级,2位响应优先级
                OLED_Init();
                OLED_ColorTurn(0);
                OLED_DisplayTurn(0);
                OLED_Refresh();
                Adc_Init();

        while(1)
        {
                //OLED_ShowNum(0,0,67,8,16);
                OLED_ShowString(0,0,"2021/04/13",16);

                OLED_ShowString(0,16,"adcx= ",16);
                OLED_ShowNum(48,16,adcx,4,16);

//                OLED_ShowString(0,32,"voltage",16);
                OLED_ShowChinese(0,32,0,16);
                OLED_ShowChinese(16,32,1,16);
                OLED_ShowString(48,32," = ",16);
                adcx=Get_Adc_Average(ADC_Channel_1,10);
                temp=(float)adcx/4096*3.300;
                sprintf((char *)chr,"%.3f",temp);//将实际电压转为字符串输出
                OLED_ShowString(72,32,chr,16);

                OLED_ShowChinese(0,48,2,16);
                OLED_ShowChinese(16,48,3,16);
                OLED_ShowChinese(32,48,3,16);
                OLED_Refresh();
                delay_ms(100);

        }

}

CBT6-ADC-OLED(IIC).7z

网友A(2022-11-07):
直接3.3伏,为啥显示只有1.7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