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C89C52单片机的P0口接LED 接完上拉电阻还需要接电阻吗

楼主(2021-05-28):
这两种方式在接完上拉之后都需要接电阻吗

网友A:
我认为上拉电阻是用来上拉的,限流电阻是限流用的,两者都需要

网友B:
上拉电阻可兼有限流,不用再加限流。

网友C:
什么是开漏输出,可以了解一下

网友D:
上拉电阻跟限流电阻两码事,开漏的情况下最好接上拉

网友E:
LED直接低电平驱动,连上拉电阻都省了!

网友F:
P0口如果只是单纯驱动LED,不读取IO口实际电平状态可以不另加上拉电阻,由限流电阻兼任上拉电阻。用高电平点亮方式的IO口的实际电压等于LED正向压降2~3V(不同颜色正向压降不同)。楼主图中两个LED直接并联也可能会因为个体差异亮度不同。

楼主:
我并联 是想在高电平的时候亮一个低电平的是时候亮一个 不需要全亮的状态

网友G:
P0口若专用于LED就是不用电阻也可以,难以理解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