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29调试时程序卡在时钟配置

楼主(2021-05-28):
STM32F429下载程序不报错,调试时程序卡在        while((RCC->CR & RCC_CR_PLLRDY) == 0)    {
    }

有大佬知道是什么原因吗?

网友A:
说的不一定对啊,应该是移植程序造成的,你在断点上往回翻看它define sysmbols是啥,再看看你这定义它了没有(会用右键option看吧?),估计不一致。然后把程序头的sysmbols 名改成你查到的,再编译试试。不过晶振坏了,也这样,那就认倒霉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