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指导 四相步进电机,如何在原来的基础上加上步数控制的设计思路和方法?

楼主(2021-05-28):
求大神指导 已经能够实现方式选择,正反转,简单的加减速,步数显示,但仍需对步数控制的设计,例如默认初始步数为10,则通过按键可以加减步数,然后步进电机运行指定步数后停下。由于篇幅限制,仿真及程序在附件中

#include<reg51.h>
#include<stdio.h>
void delay1(void);
void delay2(void);
void display(int);
int bs=0;
int cishu;
main()
{
        char a,b,c,d,j,*q,
        done1[8]=
        {0x01,0x02,0x04,0x00,0x01,0x04,0x02,0x00},
  done2[8]=
  {0x03,0x06,0x05,0x00,0x03,0x05,0x06,0x00},
  done3[14]=
  {0x01,0x03,0x02,0x06,0x04,0x05,0x00,0x01,0x05,0x04,0x06,0x02,0x03,0x00};
        P3=0x20;
        delay1();
        L:a=P3;
                while(!(a&0x08))
                {
                        P3=0x20;
                        a=P3;
                        delay1();
                }
                if(a&0x01)
                        q=done1;
                if(a&0x02)
                        q=done2;
                if(a&0x04)
                        q=done3;
                if(a&0x20)
                        cishu=5;
                else cishu=50;
                if(a&0x10)
                {
                        P3=0x40;
                        b=0;
                }
                else
                {
                        P3=0x80;
                        if(a&0x04)
                                b=7;
                        else b=4;
    }
                d=b;
                while(1)
                {
                        c=*(q+b);
                        if(c==0)
                                b=d;
                        else
                        {
                                P1=c;
                                b++;
                                bs++;
                                display(bs);
                                j=a;
                                a=P3;
                                if(a!=j)
                                {
                                        if(!(a&0x08))
                                                bs=0;
                                        goto L;
                                }
                        }
                }
        }
        void delay1()
        {
                int i,j;
                for(i=0;i<200;i++)
                for(j=0;j<300;j++);
        }
        void display(int n)
        {
                unsigned char tab[10]=
                {0x3f,0x06,0x5b,0x4f,0x66,0x6d,0x7d,0x07,0x7f,0x67};
                unsigned char i,k,t,num[4];
                        num[0]=n%10;
                        num[1]=(n/10)%10;
                        num[2]=(n/100)%10;
                        num[3]=(n/1000)%10;
                        for(t=0;t<cishu;t++)
                        {
                                k=0x08;
                                for(i=0;i<4;i++)
                                {
                                        P2=k;
                                        P0=~(tab[num[i]]);
                                        k=k>>1;
                                        delay2();
                                }
                        }
                }
        void delay2()
                {
                        int i,j;
                        for(i=0;i<10;i++)
                        for(j=0;j<60;j++);
                }

网友A:
while(1)
                {
                        c=*(q+b);
                        if(c==0)
                                b=d;
                        else
                        {
                                P1=c;
                                b++;
                                bs++;
                                display(bs);
                                j=a;
                                a=P3;
                                if(a!=j)
                                {
                                        if(!(a&0x08))
                                                bs=0;
                                        goto L;
                                }
                        }
                }
你的while循环几次,就转几步的,你现在情况是有按键就停转,假如变量roteNum 保存转几步,你加一句在  if(a!=j)的前面就行了 : if(roteNum--)  goto L;   (前面怎么给roteNum 赋值我就不管了,还有我不赞成你程序的写法)

网友B:
有一个步进电机控制软件,主要功能是:
1、可以分别控制3个步进电机运转
2、每个步进电机,转动一圈是 2048 步
3、三个步进可以任意输入不同步数运行
4、步进电机运行时,可以实时读取当前电机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