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arduino的ESP8266天气预报设计资料

楼主(2021-05-28):
基于arduino的ESP8266天气预报设计
附录:代码、天气相关图片、字样等素材。

#include<U8g2lib.h>
#include<ESP8266WiFi.h>
#include<avr/pgmspace.h>
#include<SPI.h>
#include<SD.h>
#include<ArduinoJson.h>

/*按键模拟输入的值,按键的误差范围在之后会设置为正负30*/
#define exit_bt 930
#define left_bt 648
#define right_bt  393
#define enter_bt  144
#define null_bt 22      //不按按键时的值(由于会受外界干扰不为0)

#define City_Code_MAX 35              //城市数量(0~35)
#define MAX_CONTENT_SIZE  1000        //接受http响应内容的最大字节数
#define HTTP_TIMEOUT  5000            //最大响应时间

/*几个要用到的类的对象定义*/
File myFile;                          //读取sd卡数据
U8G2_SSD1306_128X64_NONAME_1_4W_HW_SPI oled(U8G2_R0, 10, 9, 5);      //驱动屏幕
WiFiClient client;                    //客户端联接服务器

/*全局变量*/
unsigned char selected[200];          //用于存放取反(黑白倒置)后的图像,做成被选择的效果
unsigned char weather_lb[64];         //存放从sd卡中读取的天气字样
unsigned char weather_pb[512];        //存放从sd卡中读取的天气图像
char response[MAX_CONTENT_SIZE];      //存放http响应的内容
char endOfHeaders[] = "\r\n\r\n";     //http响应头部结束的标志

bool has_net = false;           //判断是否联上网络的标志
bool sd_initial = false;            //判断初始化时是否成功读取sd卡保存的上一次设置的标志
short int s = 0;                      //主界面中选择的状态
short int City_Code = 35;               //当前设置城市对应的编码(开始时默认为佛山)
short int weather_Code = 99;            //http响应内容中天气对应的编码(开始默认为未知)
short int temper;                       //http响应内容中的温度

String City_ID = "WS06YNEMPP18";        //心知天气中城市对应的id,用于url合成
String ssid = "";                       //配网时保存账号
String password = "";                   //配网时保存密码

const char* host = "api.seniverse点com";      //服务器网址
const char* key = "smtq3n0ixdggurox";        //心知天气api的密匙
const char* language = "zh-Hans";            //设置响应的语言-简体中文

//此结构在解析json数据时存放json中的"code",“温度”
struct WeatherData {
  char code[8];         //天气对应的编码
  char temperature[8];  //温度
};

/*函数*/
void Get_initial_data();         //读取上一次设置的城市
void main_Interface();          //主界面
void main_interface_draw();     //主界面绘图函数

void smart_Config();            //主界面中的“网络”,配网连接wifi
void config_draw(short int);    //“网络”绘图函数

void city_Set();                              //主界面中的“工具”,设置城市
void city_set_draw(short int, bool = false);  //“工具”绘图函数
void draw_city_character(short int, short int, short int);  //绘画城市字样函数,三个形参分别是基准点x,y坐标及城市字样对应的数字
void city_set_store();                                      //将设置城市保存到sd卡中

void weather_Report();                                //主界面中的“天气”,发送请求接收响应内容并显示天气
bool SendRequest();                                   //发送请求
bool skipResponseHeaders();                           //跳过响应头部
void readReponseContent(char* );                      //将响应的数据保存到content数组中
bool AnalyseData(char* , struct WeatherData*);        //解析content中的josn数据
void printData(const struct WeatherData* );           //打印解析后的数据(主要用来debug)
void exchange(const struct WeatherData* );            //将解析后存在struct中的code和温度从字符串转换为整数
void weather_Readpic();                               //读取sd卡中对应的天气图片及字样
void weather_report_draw();                           //绘制天气显示
void request_fail();                                  //异常退出函数

/*城市编码和城市ID的键值对数组*/
//sizeof:36X12B
static const char *ID[] = {
"WX4FBXXFKE4F", "WTW3SJ5ZBJUY", "WS0E9D8WN298", "WS10730EM8EV", "WECNV8ZNE40W", "WEBTFUSKS7HB", "WSQQMXBCC2VS", "WWGQDCW6TBW1", "WM7B0X53DZW2",
"YB1UX38K6DY1", "WZC1EXZ0P9HU", "WXRVB9QYXKY8", "TZY33C4YJBP3", "WRR2Q2Z7CXWM", "WQGDF7NXZRZB", "WWC2MYYCM6J5", "WW8P3NH2TPDT", "WQ82K43YVYU8",
"WWE0TGW4PX6N", "WQ3V4QR6VR6G", "WW0V9QP93VS8", "WQJ6YY8MHZP0", "WTSQQYHVQ973", "WTEMH46Z5N09", "WTMKQ069CCJ7", "WT3Q0FW9ZJ3Q", "WM6N2PM3WY2K",
"WJ2B9TWGFBT5", "WT47HJP3HEMP", "WT029G15ETRJ", "WKEZD7MXE04F", "WSSU6EXX52RE", "WK3N92NQV6RQ", "WKJ1F428HH2F", "W7W3YQKE4QDH", "WS06YNEMPP18"
};

/*图像(一般以pb开头)、文字(一般以lb开头)数组*/

//开机时的图像: 88X50px length:550  sizeof:550B
const unsigned char pb_start[] U8X8_PROGMEM= {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80,0x03,0x00,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40,0x04,0x00,0x00,0x00,0xC0,0x07,0x7F,
0xF0,0x8F,0x81,0x21,0x0B,0x00,0x00,0x00,0xE0,0x0F,0xFF,0xF0,0x8F,0x83,0xA1,0x0A,
...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

/*主界面中的图像字样*/
//主界面中的"工具"图像: 40X40px length:200  sizeof:200B
const unsigned char pb_tool[] U8X8_PROGMEM = {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C0,0x01,
0x00,0x7C,0x00,0x40,0x06,0x00,0x63,0x00,0x40,0x0C,0x00,0x31,0x00,0x40,0x30,0x80,
0x18,0x04,0x80,0x20,0x80,0x08,0x06,0x80,0x60,0x40,0x08,0x05,0x00,0x41,0xC0,0x90,
...
……………………

网友A:
不错的资料正在学习中

网友B:
不错的资料,要是有实物图就更好了

网友C(2021-08-28):
这不是别人免费开源的吗

网友D:
应该上几张图片看看的

网友E:
en  想看看,就是没图片啊?

网友F:
谢谢UP的分享啊,学习了。

网友G:
这是接的什么显示设备

网友H:
这个想象在B站有看到过,是某up开源的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