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达防撞避障小车,51单片机代码

楼主(2021-05-28):
这个是我做的一个雷达避障小车的51单片机代码,小车四驱,双雷达避障,可进可退,判断最有转弯方向。请高手指点一二,谢谢

/***********************************************************************************************************/

//串口波特率9600
//系统便启动对当前距离进行测量,然后将距离值通过Echo/RX=p3.0 管脚输出测量输出的
//距离值共两个字节,第一个字节是距离的高8位(HDate),第二个字节为距离的低8位(LData),单位为
//毫米。即距离值为 (HData*256 +LData)mm:A3 6F (26 41) C2 96 24 C2 8D F1
/***********************************************************************************************************/
#include<reg52.h>
#include<intrins.h>
#include<STDIO.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sbit left_1=P2^2;
sbit left_2=P2^3;
sbit right_1=P2^4;
sbit right_2=P2^5;

#define left_go         {left_1=1,left_2=0;}        //左电机前进
#define left_go_back          {left_1=0,left_2=1;}    //左电机反转
#define left_stop       {left_1=0,left_2=0;}    //左电机停止

#define right_go        {right_1=1,right_2=0;}  //右电机前进
#define right_go_back   {right_1=0,right_2=1;}  //右电机反转
#define right_stop      {right_1=0,right_2=0;}  //右电机停止

void qianjin(void)    //前进
{
  left_go;
  right_go;
}

void stop(void)     //停止
{
  left_stop;
  right_stop;
}

void zuozhuan(void)  //左转
{
  left_stop;
  right_go;
}

void youzhuan(void) //右转
{
left_go;
right_stop;
}
void houtui(void)
{
        left_go_back;
        right_go_back;
}
/********************************************************/
void delayms(unsigned int z)   //ms
{
        unsigned int i,j;
        for(i=z;i>0;i--)
           for(j=110;j>0;j--);
}
/********************************************************/

/*********************************************/
void Init(void)
{
  TMOD=0x21;                   //设T0为方式1,GATE=1;
  TH0=0;
  TL0=0;
  TR0=1;
  IT0=0;              //外部中断:TI0=0:低电平触发;TI0=1:下降沿触发
  PT0=1;              //中断优先级:外部中断0
  ET0=1;              //允许T0中断
  EX0=1;              //开启外部中断0
  EA=1;                              //开启总中断
}
/********************************************/

void main(void)
{
   //Init();
    delayms(1000);
   qianjin();
          delayms(4000);
   stop();

   houtui();houtui();
   delayms(4000);
   stop();stop();
   stop();stop();

   zuozhuan();
   delayms(2000);
        stop();stop();

   youzhuan();
   delayms(2000);
   stop();stop();

        while(1)
        {

        }
}

以上代码下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