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11+MPU6050控制平衡小车,在获取姿态时,如果不加IF判断,程序就会卡死在DMP...

楼主(2021-05-28):
本人使用的是HAL库来编程,在移植MPU6050的DMP库时,遇到了一个问题,希望有大佬指导一下。
在获取姿态时,如果不加IF判断,程序就会卡死在DMP库中的某个地方。
注意,不要打开文件中的STM32CUBEMX工程,那个是错的,不能用!!!
程序部分代码如下
#include "control.h"
#include "inv_mpu.h"
#include "inv_mpu_dmp_motion_driver.h"
#include "mpu6050.h"
#include "main.h"
#include "stdio.h"
#include "motor.h"
#include "protocol.h"

#define PID_ASSISTANT_EN    1   // 1:使用PID调试助手显示波形,0:使用串口直接打印数据
#define N 5
#define turnzhi 1.5

        //float Turn_Kp = 3;

        float
                Turn_Kd=turnzhi,//转向环KP、KD
                Turn_Kp=30;

        #define SPEED_Y 600 //俯仰(前后)最大设定速度
        #define SPEED_Z 80//偏航(左右)最大设定速度

        int Vertical_out,Velocity_out = 0,Turn_out = 0;//直立环&速度环&转向环 的输出变量

        int i,j;
                int b = 5;
        short Accel[3];
        short Gyro[3];
        float Temp;

        char value_buff[N];
        char k = 0;

//        short filter()
//        {
//                int count;
//                int sum = 0;
//                value_buff[k++] = gyroz;
//
//                if(k == N)
//                        k = 0;
//                for(count = 0;count < N;count ++)
//                        sum += value_buff[count];
//                return (short)(sum/N);
//        }
//

        int Vertical(float Med,float Angle,float gyro_Y);//函数声明
        int Velocity(float Target_Speed,int encoder_left,int encoder_right);
        int Turn(int gyro_Z,int RC);

        void angle_even(float pitch);

void HAL_GPIO_EXTI_Callback(uint16_t GPIO_Pin)
{
        unsigned long a = 20;
        int PWM_out;
        if(GPIO_Pin == GPIO_PIN_5)
        {
                if(mpu_dmp_get_data(&pitch,&roll,&yaw) == 0)
                {
                        mpu_get_gyro_reg(Accel,&a);
                        MPU_Get_Gyroscope(&gyrox,&gyroy,&gyroz);
                        //Temp = MPU_Get_Temperature();
                }
                if(j >= 10)
                {
                                j = 0;
                                Encoder_Left = Read_Speed(3);
                                Encoder_Right = - Read_Speed(4);
                }
                j++;

        /*前后*/
                if((Fore==0)&&(Back==0))Target_Speed=0;//未接受到前进后退指令-->速度清零,稳在原地
                if(Fore==1)Target_Speed-=5;//前进1标志位拉高-->需要前进
                if(Back==1)Target_Speed+=5;//
                Target_Speed=Target_Speed>SPEED_Y?SPEED_Y:(Target_Speed<-SPEED_Y?(-SPEED_Y):Target_Speed);//限幅

                /*左右*/
                if((Left==0)&&(Right==0))Turn_Speed=0;
                if(Left==1)Turn_Speed+=1;        //左转
                if(Right==1)Turn_Speed-=1;        //右转
                Turn_Speed=Turn_Speed>SPEED_Z?SPEED_Z:(Turn_Speed<-SPEED_Z?(-SPEED_Z):Turn_Speed);//限幅( (20*100) * 100   )

                /*转向约束*/
                if((Left==0)&&(Right==0))Turn_Kd=turnzhi;//若无左右转向指令,则开启转向约束
                else if((Left==1)||(Right==1))Turn_Kd=0;//若左右转向指令接收到,则去掉转向约束

                Vertical_out=Vertical(Med_Angle,pitch,gyroy);                                //直立环
                Velocity_out=Velocity(Target_Speed,Encoder_Left,Encoder_Right);        //速度环
                Turn_out=Turn(gyroz,Turn_Speed);
                //转向环
                PWM_out=Vertical_out-Vertical_Kp*Velocity_out;//最终输出

                MOTO1=PWM_out-Turn_out;//左电机
                MOTO2=PWM_out+Turn_out;//右电机
                Limit(&MOTO1,&MOTO2);         //PWM限幅
                angle_even(pitch);
                Load(MOTO1,MOTO2);                 //加载到电机上。

                i ++;
                if(i >= 30)
                {

                                i = 0;
                                HAL_GPIO_TogglePin(GPIOC,GPIO_PIN_13);
//                        #if defined(PID_ASSISTANT_EN)
//                                set_computer_value(SEND_PERIOD_CMD, CURVES_CH1, &b, 1);     // 给通道 1 目标值值
//                        #endif
//
//                                a= (int)pitch;
//                        #if defined(PID_ASSISTANT_EN)
//                                set_computer_value(SEND_FACT_CMD, CURVES_CH1, &a, 1);     // 给通道 1 发送实际值
//                        #endif
                        printf("Pitch:%8.2f",pitch);
                        printf(" YAW:%8.2f",yaw);
                        printf(" Gyro:%8d Z:%8d",gyroy,gyroz);
                        printf("     EL:%d, ER:%d",Encoder_Left,Encoder_Right);
                        printf("     PWM:%d\r\n",MOTO1);
                        //printf("Temp: %2.2f\r\n",Temp);
                }

        }
}

/*********************
直立环PD控制器:Kp*Ek+Kd*Ek_D

入口:期望角度、真实角度、真实角速度
出口:直立环输出
*********************/
//int Vertical(float Med,float Angle,float gyro1_Y)
//{
//        int PWM_out;
//
//        PWM_out=Vertical_Kp*(Angle-Med)+Vertical_Kd*(gyro1_Y-0);
//        return PWM_out;
//}

void angle_even(float pitch)
{
        if(pitch > (40) || pitch < (-40) )
        {
                MOTO1 = 0;
                MOTO2 = 0;
                PB12(H);PB13(H);
                PB14(H);PB15(H);
        }

}

//int PI_Balance(int encoder_left,int encoder_right)
//{
//          static float Velocity,Encoder_Least,Encoder,Movement;
//          static float Encoder_Integral;
//
//                Movement = 0;
//
//           //=============速度PI控制器=======================//
//                Encoder_Least =(Encoder_Left+Encoder_Right)-0;                    //===获取最新速度偏差==测量速度(左右编码器之和)-目标速度(此处为零)
//                Encoder *= 0.8;                                                                //===一阶低通滤波器
//                Encoder += Encoder_Least*0.2;                                            //===一阶低通滤波器
//                Encoder_Integral +=Encoder;                                       //===积分出位移 积分时间:10ms
//                Encoder_Integral=Encoder_Integral-Movement;                       //===接收遥控器数据,控制前进后退
//                if(Encoder_Integral>10000)          Encoder_Integral=10000;             //===积分限幅
//                if(Encoder_Integral<-10000)                Encoder_Integral=-10000;            //===积分限幅
//                Velocity=Encoder*velocity_KP+Encoder_Integral*velocity_KI;        //===速度控制
//          if(pitch < -40 || pitch > 40)                         Encoder_Integral=0;                                                     //===电机关闭后清除积分
//          return Velocity;

//}
/*********************
直立环PD控制器:Kp*Ek+Kd*Ek_D

Med:机械中值
Angle:真实角度
gyro_Y:真实角度的加速度
*********************/
int Vertical(float Med,float Angle,float gyro_Y)
{
        int PWM_out;
        PWM_out=Vertical_Kp*(Angle - Med)+Vertical_Kd*(gyro_Y-0);//【1】
        return PWM_out;
}

/*********************
速度环PI:Kp*Ek+Ki*Ek_S
*********************/
int Velocity(float Target_Speed,int encoder_left,int encoder_right)
{
        static int PWM_out,Encoder_Err,Encoder_S,EnC_Err_Lowout,EnC_Err_Lowout_last;//【2】
        float a=0.7;//【3】

        //1.计算速度偏差
        Encoder_Err=(encoder_left+encoder_right)-Target_Speed;//舍去误差
        //2.对速度偏差进行低通滤波
        //low_out=(1-a)*Ek+a*low_out_last;
        EnC_Err_Lowout=(1-a)*Encoder_Err+a*EnC_Err_Lowout_last;//使得波形更加平滑,滤除高频干扰,防止速度突变。
        EnC_Err_Lowout_last=EnC_Err_Lowout;//防止速度过大的影响直立环的正常工作。
        //3.对速度偏差积分,积分出位移
        Encoder_S+=EnC_Err_Lowout;//【4】
        //4.积分限幅
        Encoder_S=Encoder_S>10000?10000:(Encoder_S<(-10000)?(-10000):Encoder_S);
        //5.速度环控制输出计算
        PWM_out=Velocity_Kp*EnC_Err_Lowout+Velocity_Ki*Encoder_S;//【5】

        if(pitch < (-40) || pitch > (40)) Encoder_S = 0;
        return PWM_out;
}

///*********************
//转向环:系数*Z轴角速度
//*********************/
//int Turn(int gyro_Z)
//{
//        int PWM_out;
//
//        PWM_out=Turn_Kp*gyro_Z;
//        return PWM_out;
//}

/*********************
转向环:系数*Z轴角速度+系数*遥控数据
*********************/
int Turn(int gyro_Z,int RC)
{
        int PWM_out;
        //这不是一个严格的PD控制器,Kd针对的是转向的约束,但Kp针对的是遥控的转向。
        PWM_out=Turn_Kd*gyro_Z + Turn_Kp*RC;
        return PWM_out;
}

硬件部分见附件

网友A(2021-08-19):
我也是调用MPU_Get_Gyroscope死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