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咪头的使用以及74hc4017

楼主(2021-05-28):
我去某一个宝查了一下,咪头的输出电压在1.5v—10v,而74hc4017的工作电压是2-6v(不知道有没有理解错,工作电压和cp的输入电压不知道是不是说的一样),是不是意味着我不需要经过放大电路放大了?还是说怎么办,应该加什么电路上去呢?而且三极管的参数应该用什么类型啊,有点担心会不会多级放大了,导致芯片损坏之类的?,小白求助

我按照别人的电路图模拟的

我按照别人的电路图模拟的

网友A:
咪头的输出电压在1.5v—10v,这里的输出电压是直流电压叠加音频电压,而直流电压是由MIC的(供电)偏置电路提供的,如果要输出10V的电压,你的偏置电压也要有10V,因为MIC本身并不能产生这么高的电压,真正的音频电压是mV级的,所以要加放大,而且要交流偶合(你电路中的C1),才能是纯交流信号的放大。如果放大级的输出同样采用交流偶合,其最终输出的音频电压(交流电压)也就数百mV。电路中如果在CP前插入一个10u的电容,则CP端的电压不到1V,可能不会触发计数。

综上所述,你的电路要想更好地工作,必需让Q1、Q2将MIC的音频信号放大到极致,用示波器观看的话能形成削峰最好,说白点,就是将MIC的音频信号整成方波最佳。

网友A:
如同这张图的3种状态

网友B:
咪头的输出电压在1.5V—10V时,属于音频叠加电压。音频信号需要放大,能输出方波信号最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