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c89c516能运行为啥52单片机不能?

楼主(2021-05-28):
我的程序能在stc89c516能运行为啥52不能

网友A:
52是指AT89C52? 要对比STC89C516 和89C52的IC规格书, 后出的IC增加了一些功能是 老旧的89C52 所没有的, 这些硬件上的差异就很可能就是不能在89C52上运行的原因。

网友B:
是因为这两种单片机的时钟运行速度不同,前者是1T,而后者是12T

楼主:
引用 网友A:
52是指AT89C52? 要对比STC89C516 和89C52的IC规格书, 后出的IC增加了一些功能是 老旧的89C52 所没有的,  ...

STC89C52,正常52不该兼容51么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因为这两种单片机的时钟运行速度不同,前者是1T,而后者是12T

确定么,程序该怎样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