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单片机程序搞不懂为啥不是按下指定时间执行?

楼主(2021-05-28):
……
if(key_in==0)
{
delay(500);
if(key_in==0)
   {
        count=0;
        while(key_in==0)
           {
           delay(6000);
           count++;
           }
           if(count>10)
                {
                relay1=0;
                }
        else count=0;
    }
  }

key_in达到时间后按键抬起的时候才执行relay1=0,不抬起不执行,有点懵…

网友A:
你的程序不太对,

网友B:
#include <reg51.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宏定义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宏定义

sbit key_in = P3^1;
sbit led = P2^1;
sbit relay1 = P2^0;
uint count;

void delay_1ms(uint t)//延时
{
        uint i;
        while(--t)
                for(i=0;i<600;i++);
}

void main()
{
        relay1=0;
        key_in=1;
        while(1)
        {
        if(key_in==0)
        {
                delay_1ms(20);
                if(key_in==0)
                 {
                         led=0;
                                        count=0;
                                        while(key_in==0)
                                                 {
                                                 delay_1ms(100);
                                                         count++;
                                                 }
                                                 if(count>2)
                                                {
                                                relay1=1;
                                                }
                                        else count=0;
                        }
                }
        }

}

我用你的框架用普中写了一下,没问题,应该是延时时间不对,太长了?  对应我的程序你修改下

楼主:
我的运行也没问题。
用的简单的定时功能,累加方式的到长延时。
懵的是key_in持续低电平到指定延时时间够应该是relay=0,但是实际是到了指定延时时间后key_in低电平保持没有让relay=0,而是释放了才执行的,也就是key_in由0变1后才执行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的运行也没问题。
用的简单的定时功能,累加方式的到长延时。
懵的是key_in持续低电平到指定延时时间 ...

可以把你的程序发出来看看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的运行也没问题。
用的简单的定时功能,累加方式的到长延时。
懵的是key_in持续低电平到指定延时时间 ...

改为按键响应后先延时,延时时间到后key_in不论高低执行relay=0;,然后再判断key_in就能满足楼主意图。
        if(key_in==0)
        {
                delay(500);
                if(key_in==0)
                {
                        count=10;
                        while(count--)
                        {
                                delay(6000);
                        }
                        relay1=0;
                        while(!key_in);
                }
        }

网友D:
这个程序你按着按键不松那么key_in==0始终为真 就会始终在while(key_in==0)中循环不会往下运行,可以把程序都写到while中 这样按键不同抬起来也可以了
if(key_in==0)
{
delay(500);
if(key_in==0)
   {
        count=0;
        while(key_in==0)
           {
           delay(6000);
           count++;

           if(count>10)
                {
                relay1=0;
                }
        else  relay1=1;;
    }
  }
}

楼主:
引用 网友C:
改为按键响应后先延时,延时时间到后key_in不论高低执行relay=0;,然后再判断key_in就能满足楼主意图。
...

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程序你按着按键不松那么key_in==0始终为真 就会始终在while(key_in==0)中循环不会往下运行,可以把程序 ...

明白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