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Fi智能小车程序

楼主(2021-05-29):
#include<reg52.h>
#include<math.h>
#include<intrins.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uchar Buffer =0; // 从串口接收的数据
uint URTAReceivedCount=0,n=1;
uchar dataTempdatatable[5],CommandDatatable[5];// 数据包
uchar serVal[2];
uintpwm[]={1120,1190,1382,1382,1382,1382,1382,1382}; // 初始 90 度 , (实际是 1382.4 ,取整得 1382 )
uchar pwm_flag=0;
uint code ms0_5Con=461; //0.5ms 计数   (实际是 460.8 ,取整得 461 )
uint code ms2_5Con=2304; //2.5ms 计数
bit key_stime_ok;
sbit StatusLight=P2^0; // 状态灯
sbit MainLight=P2^1; // 主大灯
sbit servo0=P0^0; // 舵机控制
sbit servo1=P0^1;
sbit servo2=P0^2;
sbit servo3=P0^3;
sbit servo4=P0^4;
sbit servo5=P0^5;
sbit servo6=P0^6;
sbit servo7=P0^7;
   // 定义智能小车驱动模块输入 IO
sbit IN1 = P1^0; //  高电平 1  后退(反转)
sbit IN2 = P1^1; //  高电平 1  前进(正转)
sbit IN3 = P1^2; //  高电平 1  前进(正转)
sbit IN4 = P1^3; //  高电平 1  后退(反转)
sbit EN1 = P1^4; //  高电平使能
sbit EN2 = P1^5;  //  高电平使能
/********************************************************************
*  名称  : Delay_1ms()
*  功能  :  延时子程序,延时时间为  1ms * x
*  输入  : x ( 延时一毫秒的个数 )
*  输出  :  无
***********************************************************************/
void Delay_1ms(uint i)//1ms 延时
{
uchar x,j;
for(j=0;j<i;j++)
for(x=0;x<=148;x++);
}
void TurnOnStatusLight()
{
StatusLight=0;
}
/********************************************************************
*  名称  : Send_Data()
*  功能  :  向上位机传送字符
*  输入  :  无
*  输出  :  无
***********************************************************************/
void Send_Data(uchar type,uchar cmd,uchardat)
{
uchardata Buffer[5];// 构建数据包
uchar*p;
uintSend_Count=0;
p =Buffer;
Buffer[0]=0XFF;
Buffer[1]=type;
Buffer[2]=cmd;
Buffer[3]=dat;
Buffer[4]=0XFF;
while(1)
{
if(*p==0XFF)
{
Send_Count++; //0XFF 标志统计位
}
SBUF= *p; // 发送
while(!TI) // 如果发送完毕,硬件会置位 TI ,等待发送完毕
{
_nop_();
}
p++;
TI =0;
if(Send_Count == 2) // 当统计到两次出现 0XFF ,则认为一个数据包发送完毕,跳出循环
{
TI =0;
break;
}
}
}
/********************************************************************
协议规定:
包头   类型位   数据位   数据位   结束位
0XFF 0X** OX** 0X** 0XFF
各命令说明:
类型位   数据位   数据位   功能
0X00 0X02 0X00  前进
0X00 0X01 0X00  后退
0X00 0X03 0X00  左转
0X00 0X04 0X00  右转
0X00 0X00 0X00  停止
0X01 0X01 角度   舵机 1
0X01 0X02 . 舵机 2
0X01 0X01 . 舵机 3
0X01 0X02 . 舵机 4
0X01 0X01 . 舵机 5
0X01 0X02 . 舵机 6
0X01 0X01 . 舵机 7
0X01 0X02 数据   舵机 8
0X02 0X01 车灯亮
0X02 0X02 车灯灭
0X03  雷达数据   发送雷达数据
***********************************************************************/
/********************************************************************
*  名称  : Com_Int()
*  功能  :  串口中断子函数
***********************************************************************/
void Com_Int(void) interrupt 4
{
uchar temp;
ES=0; // 关串口中断
RI=0; // 软件清除接收中断
temp=SBUF;
if(temp==0XFF &&URTAReceivedCount<3)
{
Tempdatatable[0]==0XFF; // 包头
URTAReceivedCount++;
}
else
{
Tempdatatable[n]=temp;
n++;
if(URTAReceivedCount==0&&n==2)
n=1;
}
if(URTAReceivedCount==2)// 包尾
{
Tempdatatable[0]=0XFF;
Tempdatatable[4]=0XFF;
n=1;
URTAReceivedCount=0; // 组包完毕
temp="";
//Send_Data(Tempdatatable[1],Tempdatatable[2],Tempdatatable[3]); // 发送组成的数据包回去
}
CommandDatatable[0]=Tempdatatable[0];
CommandDatatable[1]=Tempdatatable[1];
CommandDatatable[2]=Tempdatatable[2];
CommandDatatable[3]=Tempdatatable[3];
CommandDatatable[4]=Tempdatatable[4];
ES=1;// 开串口中断

}
/********************************************************************
*  名称  : Com_Init()
*  功能  :  串口初始化,晶振 11.0592, 波特率 9600 ,使能了串口中断
***********************************************************************/
void Com_Init(void)
{
TMOD= 0x21;
PCON= 0x00;
SCON= 0x50;
TH1 =0xFd; // 设置波特率  9600
TL1 =0xFd;
TR1 =1; // 启动定时器 1
ES =1; // 开串口中断
EA =1; // 开总中断
IT0=0;
EX0=1;
}
/********************************************************************
*  名称  :Moto_Forward()
*  功能  :  电机 1 、 2 启动,都是前进,整车表现为前进。
***********************************************************************/
void Moto_Forward()
{
IN1=0;   // 左电机
IN2=1;
IN3=1;    // 右电机
IN4=0;
EN1=1;
EN2=1;
Delay_1ms(100);
}
/********************************************************************
*  名称  :Moto_Backward()
*  功能  :  电机 1 、 2 启动,都是后退,整车表现为后退。
***********************************************************************/
void Moto_Backward()
{

IN1=1;   // 左电机
IN2=0;
IN3=0;   // 右电机
IN4=1;
EN1=1;
EN2=1;
Delay_1ms(100);
}
/********************************************************************
*  名称  :Moto_TurnLeft()
*  功能  :  电机 1 后退,电机 2 前进,整车表现为左转。
***********************************************************************/
void Moto_TurnLeft()
{
IN1=0;   // 左电机
IN2=0;
IN3=1;   // 右电机
IN4=0;
EN1=1;
EN2=1;
Delay_1ms(100);
}
/********************************************************************
*  名称  :Moto_TurnRight()
*  功能  :  电机 1 前进,电机 2 后退,整车表现为右转。
***********************************************************************/
void Moto_TurnRight()
{
IN1=0;   // 左电机
IN2=1;
IN3=0;   // 右电机
IN4=0;
EN1=1;
EN2=1;
Delay_1ms(100);
}
/********************************************************************
*  名称  :Moto_Stop()
*  功能  :  电机 1 停止,电机 2 停止,整车表现为停止。
***********************************************************************/
void Moto_Stop()
{

IN1=0;   // 左电机
IN2=0;
IN3=0;   // 右电机
IN4=0;
EN1=1;
EN2=1;
Delay_1ms(100);
}
/********************************************************************
*  功能  :  舵机 PWM 中断初始化
***********************************************************************/
void Timer0Init()
{
/*0 度 =0.5ms, 45 度 =1ms, 90 度 =1.5ms, 135 度 =2ms, 180 度 =2.5ms
/.5ms 初始值  F700, (12n/11059200=2.5/1000,n=2304, X=65536-2304=63232 > F700)*/
TMOD|= 0x01;  // 使用模式 1 , 16 位定时器,使用 "|" 符号可以在使用多个定时器时不受影响
TH0=-ms2_5Con>>8;  // 给定初值, 17ms 中断
TL0=-ms2_5Con;
EA=1;// 总中断打开
ET0=1; // 定时器 0 中断打开
TR0=1; // 定时器 0 开关打开
}
/********************************************************************
*  功能  :  舵机 PWM 中断 , // 舵机控制函数   周期为 20ms  一个循环 20MS = 8*2.5ms
***********************************************************************/
void SteeringGear() interrupt 1
{
switch(pwm_flag)
{
case1: servo0=1; TH0=-pwm[0]>>8; TL0=-pwm[0]; break;
case2: servo0=0; TH0=-(ms2_5Con-pwm[0])>>8; TL0=-(ms2_5Con-pwm[0]); break;
case3: servo1=1; TH0=-pwm[1]>>8; TL0=-pwm[1]; break;
case4: servo1=0; TH0=-(ms2_5Con-pwm[1])>>8; TL0=-(ms2_5Con-pwm[1]); break;
case5: servo2=1; TH0=-pwm[2]>>8; TL0=-pwm[2]; break;
case6: servo2=0; TH0=-(ms2_5Con-pwm[2])>>8; TL0=-(ms2_5Con-pwm[2]); break;
case7: servo3=1; TH0=-pwm[3]>>8; TL0=-pwm[3]; break;
case8: servo3=0; TH0=-(ms2_5Con-pwm[3])>>8; TL0=-(ms2_5Con-pwm[3]); break;
case9: servo4=1; TH0=-pwm[4]>>8; TL0=-pwm[4]; break;
case10: servo4=0; TH0=-(ms2_5Con-pwm[4])>>8; TL0=-(ms2_5Con-pwm[4]); break;
case11: servo5=1; TH0=-pwm[5]>>8; TL0=-pwm[5]; break;
case12: servo5=0; TH0=-(ms2_5Con-pwm[5])>>8; TL0=-(ms2_5Con-pwm[5]); break;
case13: servo6=1;TH0=-pwm[6]>>8; TL0=-pwm[6]; break;
case14: servo6=0;TH0=-(ms2_5Con-pwm[6])>>8; TL0=-(ms2_5Con-pwm[6]); break;
case15: servo7=1;TH0=-pwm[7]>>8; TL0=-pwm[7]; break;
case16: servo7=0;TH0=-(ms2_5Con-pwm[7])>>8; TL0=-(ms2_5Con-pwm[7]); break;
  default: TH0=0xff; TL0=0x80; pwm_flag=0;
}
pwm_flag++;
}
voidSetSteeringGear(uchar i, uchar val)
{
uinta = (val+46)*10;
if(a<ms0_5Con)
  a=ms0_5Con;
if(a>ms2_5Con)
  a=ms2_5Con;
pwm[i]=a;
CommandDatatable[2]=0xff; // 清除缓存
}
/********************************************************************
*  功能  :  串口中断接收数据
***********************************************************************/

/*********************************************************************************
**  函数功能   :   主函数
*********************************************************************************/
void main()
{

MainLight=0;
Delay_1ms(200);
Com_Init();// 串口初始化
Timer0Init();// 舵机 PWM 中断初始化
while(1)
{

if(CommandDatatable[0]==0XFF &&CommandDatatable[4]==0XFF)
{
switch (CommandDatatable[1]) // 根据键值不同,执行不同的内容
{
case0X00: // 类型位 0X00 ,表明是控制数据包,进入控制数据 case
switch(CommandDatatable[2]) // 根据数据位的值来进行选择执行不同的动作
{
case0X00:Moto_Stop();break;
case0X01:Moto_Forward();break;
case0X02:Moto_Backward();break;
case0X03:Moto_TurnLeft();break;
case0X04:Moto_TurnRight();break;
            default : break;
}
break;
case0X01: // 类型位 0X01 ,表明是舵机数据包,进入舵机 case
switch(CommandDatatable[2])
{
case0x01:SetSteeringGear(0,CommandDatatable[3]);break;
  case 0x02:SetSteeringGear(1,CommandDatatable[3]);break;
  case 0x03:SetSteeringGear(2,CommandDatatable[3]);break;
  case 0x04:SetSteeringGear(3,CommandDatatable[3]);break;
  case 0x05:SetSteeringGear(4,CommandDatatable[3]);break;
  case 0x06:SetSteeringGear(5,CommandDatatable[3]);break;
    case 0x07:SetSteeringGear(6,CommandDatatable[3]);break;
  case 0x08:SetSteeringGear(7,CommandDatatable[3]);break;
        default : break;
}
break;
case0X02: // 类型位 0X02 ,表明是大灯数据包,进入大灯 case
switch(CommandDatatable[2])
{
case0X01:MainLight=1;break;
case0X02:MainLight=0;break;
            default : break;
}
break;
default : break;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