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大神帮我看一下,图里继电器在哪?怎么工作的?这段话是什么意思?

楼主(2021-05-29):
(图片)

网友A:
图中没有继电器图中有三极管,发光二极管,电源,电阻,泵,描述与图不符,图上这个意思是对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图中没有继电器图中有三极管,发光二极管,电源,电阻,泵,描述与图不符,图上这个意思是对的

你画的这个图上水泵在哪呀?如果我不用继电器的话,我的图可以实现吗?如果能的话,能说一下怎么工作的吗?谢谢谢谢!

网友B:
这个图是示意图,就是:用个PNP三极管驱动继电器来接通水泵电源来控制其工作。作者有些偷懒,直接把继电器符号画成水泵了,你把它看成是继电器就可以了。L2是工作指示灯,继电器接通发光,关闭熄灭。R1是L2的限流电阻。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画的这个图上水泵在哪呀?如果我不用继电器的话,我的图可以实现吗?如果能的话,能说一下怎么工作的吗 ...

我图上要是接水泵得在K1位置(用常开常闭控制水泵的电源通断),你那个图不行,三极管带不动泵,我的原理是三极管导通,使继电器线圈得电,通过继电器常开常闭机械触点,使水泵得电

网友C:
描述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图上要是接水泵得在K1位置(用常开常闭控制水泵的电源通断),你那个图不行,三极管带不动泵,我的原理 ...

能画一下ad原理图和proteus图吗,还是不知道水泵怎么接?谢谢!麻烦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能画一下ad原理图和proteus图吗,还是不知道水泵怎么接?谢谢!麻烦了

我之前不怎么用protues所以给你做了,你要自己先学后问,要不然你长时间还不会,回答你问题的人都会了,加油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之前不怎么用protues所以给你做了,你要自己先学后问,要不然你长时间还不会,回答你问题的人都会了, ...

谢谢谢谢!!!我会好好学的!

楼主:
我重新弄了,谢谢回答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图是示意图,就是:用个PNP三极管驱动继电器来接通水泵电源来控制其工作。作者有些偷懒,直接把继电器 ...

我重新画了,谢谢回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