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如何检测多个IO口状态变化

楼主(2021-05-29):
大家好,新手想问下问题,STC12C5A60S2单片机,想要实现当P1.0为低电平的时候,P0.0-P.07 8个IO口如果高低电平发生变化(有可能是高变低,也有可能是低变高),每一个口变化都会触发各自的相应动作,怎么实现呢,请大神帮忙,指教一下,谢谢

网友A:
读P0,再逐个判断

网友B:
P0就是P0口的地址,想要输出什么直接写就可以了,如低4位输出二进制0101,P0=0X05;输出1010,P0=0X0A.

网友C:
switch case语法

网友D:
回想我以编写聚氨脂发泡机多路I/O控制程序用过的有效方法,对楼主建议:
用循环扫描方式检测P1.0及P0.0~P07的电平高低状态(1或0)并暂存于数组对应元数中,当P0某引脚本次检测值与上次检测值不同,且P1.0为低电平,则触发P0该引脚对应的动作,并及时更新数组元素的值。

网友E:
if 或 switch case语法 都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