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02如何显示汉字?

楼主(2021-05-29):
如题,我想用1602显示复杂的汉字。例如,第一行显示:录入用户密码  第二行显示:删除用户密码
是否可以实现呢?我记得1602只能显示英文字母和数字,要显示汉字是不是要取模软件,存在数组里面?
各位给个思路谢谢~~~

网友A:
你说的对,要显示汉字,需要汉字字模,显示原理同英文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说的对,要显示汉字,需要汉字字模,显示原理同英文一样。

感谢大佬指点,好的,了解了。我拿现有程序试验下

网友B:
引用 楼主:
感谢大佬指点,好的,了解了。我拿现有程序试验下

5 X 7 一个字符,你显示用户入三个字可以,其他字……

网友C:
1602最多只能显示5*8的点阵字符,对于汉字来说点阵小了点,可用适当的取模,并存入CGram中当一个字符来显示 ,此方法只能显示有限的几个字,当然也可以用2个字符合并的方法显示全汉字,但效果不伦不类,弱毙了。
要想当中文菜单,不如用12864的OLED。体积不大,也不贵。

网友D:
1602当初我试过显示汉字,三笔画以内虽然丑了点但是还是能看出来是啥字,稍微复杂点的用多个字符显示就感觉像是被五马分尸一样,建议你还是换个显示屏吧,比如12864,这个和1602差不多

网友E:
引用 网友D:
1602当初我试过显示汉字,三笔画以内虽然丑了点但是还是能看出来是啥字,稍微复杂点的用多个字符显示就感觉 ...

怎么显示啊,它不是只能显示阿斯克码的一些字符吗?新手不太懂,求指点

网友F:
建议你还是换个显示屏吧,比如12232,这个和1602差不多

http://www.51hei.com/bbs/dpj-150720-1.html

网友G:
除了单条指令时序的延时,两条指令之间也可以适当增加延时下,我记得以前写驱动的时候如果初始的几个指令之间延时不够导致设置没成功也会造成图案显示异常。

网友H:
1602应该是5×7的点阵格子,标准汉字库是16×16的,所以一般只能借助取模软件显示比较简单的汉字。

网友D:
引用 网友E:
怎么显示啊,它不是只能显示阿斯克码的一些字符吗?新手不太懂,求指点

呃。。。。。。
当初我对汉字取模后用上下对应的4个或者6个字符显示一个汉字

网友D:
引用 网友E:
怎么显示啊,它不是只能显示阿斯克码的一些字符吗?新手不太懂,求指点

这是我当初写的,很简单,但是不记得用的啥子呢

网友I:
建议换12864,带字库版本可以直接发字过去显示

网友J:
带字库的用字库,没字库的取模

网友K:
1602可以显示简单汉字,如年月日这种5*7点阵,且个数有限。通过CGRAM来实现。 复杂的汉字就显示不了啦

网友L:
1602只能显示简单汉字,复杂一点的建议使用LCD12864来显示,虽然有点小贵但是很实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