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参数手册中最大值选择的问题

楼主:
ADA4528-1和4528-2的手册,想测试一下搭好电路的输出失调情况,就参考了一下他的偏置电流,失调电压。但是发现同一个量对应两行的数据,但是测试条件也没明显的区别。有时候是空着,有时候是一段温度工作范围(我估计就是芯片能承受的工作温度范围)。可是这两行给出的最大值并不相同。请问各位大佬,如果我要选择输入失调电压的最大值或者输入偏置电流最大值做参考,我是用哪个最大值呢?比如偏置电流,到底是200pA还是300pA,测试条件又有什么区别? 看的手册不多,希望大佬指教

手册截图

手册截图

网友A(2021-05-30):
看不明白就取它最大值的最大值为上限
反正就是取上限,设计电路也是这样的,要考虑到最坏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