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SP8266修改IP

楼主(2021-05-29):
最近在做用esp8266实现对硬件设备的远程连接和控制,但是因为软件的问题 想要修改esp8266在AP模式下的IP地址,就是把默认的192.168.4.1修改为另外一个固定的IP。想问问有什么方法可以实现这种设置,用的51单片机来驱动8266.

网友A:
你试试这个 手册说是"设置 ESP8266 AP 接口的 IP 地址"
AT+CIPAP="192.168.5.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