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单片机汇编语言程序用proteus怎么画图啊?求帮助

楼主(2021-05-29):
org 0000h
ljmp start
org 0030h
start:
mov r5,#4
kind1:
mov p1,#00000000b
lcall delay
mov p1,#11111111b
lcall delay
djnz r5,kind1
mov r7,#8
mov a,#11111110b
kind2:
mov p1,a
lcall delay
rl a
djnz r7,kind2
mov r7,#8
kind3:
rr a
mov p1,a
lcall delay
djnz r7,kind3
sjmp $
delay:
push 07
push 06
push 05
mov r5,#2
del2:
mov r6,#200
del:
mov r7,#250
djnz r7,$
djnz r6,del
djnz r5,del2
pop 05
pop 06
pop 07
ret
end

网友A:
在P1口接8个发光二极管(阴极接端口),所有发光二极的阳极各接一个200欧的电阻,电阻的另一端接5V电源,画好后,程序能控制这个个发光二极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