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 步进电机驱动器 固定角度

楼主(2021-05-29):
请教一下,我想51单片机利用步进电机驱动器DM422控制一个两相四线步进电机(42CM08),选择的是共阳极接法,24V电源。先要实现按一个按键,转动一个预设角度。程序中m=7,对应数组里200个脉冲,在不细分时是转360度,但是总是会有偏差几度或者几十度,请问程序是哪出问题了?
#include<reg52.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uint num,turepluse,doubltruepl,m;  //num为进入中断次数,turepluse为脉冲数,m为数组标号
uint Angle[]={25,50,75,100,125,150,175,200}; //对应45,90,135,180,225,270,315,360度 不细分,步距角为1.8度
//电机控制引脚
sbit PUL  = P1^0;                                                //脉冲
sbit ENA  = P1^1;                                                 //使能
sbit DIR  = P1^2;                                                   //方向
//sbit Foreward  = P3^4;              //正转控制端
//sbit Backward  = P3^5;              //正转控制端
sbit OneAngle  = P3^6;              //固定角度控制
bit DJ_status=0;              //标志位
void Init_time();
void Key_scan();
void delay(uint z)
{
   uint x,y;
    for(x=z;x>0;x--)
          for(y=110;y>0;y--);
}
void OneStep(uint doubltruepl)  //固定角度转动
{
        turepluse=doubltruepl;
        ENA=1;                  //驱动器使能
        TR0=1;                   //打开定时器0
        DJ_status=1;          //进入一次固定角度转动,置1
        num=0;

}
void main()
{
        ENA=0;
        PUL=1;
        DIR=0;
        Init_time();   //初始化定时器
        m=7;           //转动360度

                while(1)
        {

                Key_scan();
        }
}

void Init_time()                                 //初始化定时器
{
        TMOD |= 0x01;
        TH0=(65536-800)/256;                      //给time0装初值 800,这个800影响步进电机的转速,不知道影不影响脉冲数
        TL0=(65536-800)%256;
        EA=1;                                            //打开总中断
        TR0=1;                                             //打开定时器0
        ET0=1;

}
void Enter_Timer0() interrupt 1                                //进入定时器中断
{
        TH0=(65536-800)/256;
        TL0=(65536-800)%256;
        PUL=~PUL;                                     //取反,产生脉冲,2次中断产生一个完整脉冲
        num++;                                         //中断个数 实际脉冲(truepluse)*2=num
//        if(num==50) { num=0; ENA=0; TR0=0; }//50/2=25个脉冲 45度
        if(num==(2*turepluse)&&DJ_status)  //若m=0,Angle[m])=25=turepluse=1/2num
        {
                num=0;
                TR0=0;
                ENA=0;
        }
}
void Key_scan()
{
                if(OneAngle==0)      //固定角度键按下
        {
        delay(10);
                if(OneAngle==0)
                {
                        while(!OneAngle);
                        OneStep(Angle[m]);
                }
        }

网友A:
查一下电机的说明书是否支持任意角度 ? 如果没有就可以用变速箱一类的机械装置。

楼主:
引用 网友A:
查一下电机的说明书是否支持任意角度 ? 如果没有就可以用变速箱一类的机械装置。

这个两相四线步进电机是按步距角转动的,我没细分,那最小都能转1.8°

网友B:
while(!OneAngle);
OneStep(Angle[m]);

这一句是什么意思,OneAngle ==0 ,是一直按下,然后一直在while里面?下面那一句都不会执行

网友C:
开环的步进电机总会失步的,你要精确定位就要加个编码器

网友D:
你用的什么单片机?如果速度快的话,可能会和电机的时序不匹配,会引起丢步,你可以把脉冲放慢些,看看会不会丢步。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用的什么单片机?如果速度快的话,可能会和电机的时序不匹配,会引起丢步,你可以把脉冲放慢些,看看会不 ...

用的STC89C52,晶振11.0592M的。
我把脉冲频率放慢,确实是频率高了失步会更大。但低频率也会失步,只是误差角度比高频率小些。

楼主:
引用 网友B:
while(!OneAngle);
OneStep(Angle[m]);

没松手就在while里面,松手了执行下面一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