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单片机开发板链接的电机pid校正后

楼主(2021-05-29):
对单片机开发板链接的电机pid校正后烧录新的程序进去,为什么原先校正过的pid还能用而没有被覆盖啊

网友A:
PID 的三个参数:Kp,Ki,Kd不知你咋处理的,如果这三个参数以前不是写在程序区,而写在其它区,如EEPROM区,这样,程序是覆盖了,但是上电或复位后读的还是原来设定的参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