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环牛,可调电源和7824做一个直流电源跟t12焊台

楼主(2021-05-29):
用环牛,可调电源和7824做一个直流电源跟t12焊台,用三个7824并联输出,给t12供电,小白上路请各位老师指导!

网友A:
用一个7824就可以了 用三极管扩流 另外 为什么要用线性电源啊 ,效率太低了

网友B:
从你的线路图,没看出你的线路是怎么工作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一个7824就可以了 用三极管扩流 另外 为什么要用线性电源啊 ,效率太低了

因为手上刚好有一个环牛,突发奇想就动手了,还是小白,还请多多指教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从你的线路图,没看出你的线路是怎么工作的。

一个环牛输出26.9伏,经过整流滤波后一路给可调电源一路给7824  .电路比较简单,还请老师指教

网友C:
从你的线路图看,调压模块作用不大呀,输出是24V呀

楼主:
引用 网友C:
从你的线路图看,调压模块作用不大呀,输出是24V呀

调压模块是接在整流滤波后面呢,有38伏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一个环牛输出26.9伏,经过整流滤波后一路给可调电源一路给7824  .电路比较简单,还请老师指教

哦~没什么,是我想多了~还以为你是做个可调温度T12焊台呢~

原来是独立功能、、

网友D(2022-10-05):
还不如用7812稳压供555通过可控硅调温,省事又节能

网友E(2022-12-30):
30V以内给T12供电没必要降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