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定时器控制led灯闪的很慢?程序示波器没问题

楼主(2021-05-29):
问题在下面,利用定时器 T1的中断方式在引脚P1.4产生周期为 10ms 的信号晶振为6mhz
为什么这样连接,led灯闪的很慢,程序示波器没问题,照理来说不是应该很快很快吗,毕竟周期为10ms,小白一个,求指教。

程序
# include <reg51.h>
sbit LED0=P1^4;
void main()
{
TMOD = 0x10; //定时工作方式1
TH1 = 63036/ 256; //置初值
TL1 = 63036% 256;
EA = 1; ET1 = 1; //开T1中断
TR1 = 1; //启动T1
while(1) { ; }
}
void T0_int( ) interrupt 3
{
TH1 = 63036 / 256; //重装初值
TL1 = 63036 % 256;
LED0 = !LED0; //LED取反
}

网友A:
显示器刷新速度是按大于肉眼辨识闪烁频率设计的,一般50~60Hz。而且人眼也无法辨识周期小于20ms的闪烁。当你设置LED闪烁频率等于显示器刷新频率,仿真结果LED是常亮或常暗。当你设置LED闪烁频率略低或略高于显示器刷新频率,就会呈现频率远低于你设置的闪烁。你把闪烁周期设为100ms基本可以正常显示和辨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显示器刷新速度是按大于肉眼辨识闪烁频率设计的,一般50~60Hz。而且人眼也无法辨识周期小于20ms的闪烁。当 ...

好的,谢谢哥

网友B:
不是它闪的慢,是你仿真软件仿真慢,你看看右下角仿真时间就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