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通过复位返回到02这个数值,请问有什么办法?

楼主(2021-05-29):
void AD_TEST(void)
{
        unsigned int GET_AD;
         unsigned int  num2;
                   if(num == 50)
          {
                        num = 0;

                         if(fuck<4)

                {
                                 fuck++;

                }
         fuck = iap_READ(iap_ADDRESS);

         }

         if(KEY==0 && locks2==2)
                   {
                            locks2=1;
                            change2++;
                              // printf(" locks2 = %d\r\n",locks2);
                          // printf(" change2 = %d\r\n",change2);

                        if(change2>3){change2=1;}
                   }

                           if(KEY==1)
                        {
                                locks2=2;
                        }

                      if(change2==2)
                        {

                                                ZERO_MODE(fuck);
                                   // iap_ERASE(iap_ADDRESS);//擦除第一扇区
                      //  iap_PROGRAM(iap_ADDRESS, fuck);
                                                //iap_PROGRAM(iap_ADDRESS+1,change);//记录按键

                        }

                                        if(change2 == 3)
                                        {
                                                num2++;
                                                        if(num2 == 80)
                           {
                                        num2 = 0;

                                   GET_AD = Get_AD(CHANNEL_2);

                                   APEI = GET_AD*15/1023+6;
                                                    //printf("GET_AD =  %d\r\n",GET_AD);
                                           }
                                                  LCD_OUT(APEI);

                                     }

        if(fuck == 0)
                {

            //LED1 = 0;

                        if(!KEY)
                         {
                                while(!KEY)

                                IAP_CONTR = 0x70;

                         }

                }
    else if(fuck == 1)
           {

                 // LED1 = 1;
                   if(!KEY)
                         {
                                while(!KEY)
                                //fuck = 0;
                            IAP_CONTR = 0x70;

                         }
           }
        else if(fuck == 2)
          {
                  LED1 = 0;
                  if(!KEY)
                         {
                                while(!KEY)
                                 IAP_CONTR = 0x70;

                         }
          }
        else if(fuck == 3)
          {
                //LED1 = 1;
                  if(!KEY)
                         {
                                while(!KEY)
                                IAP_CONTR = 0x70;

                         }
          }

                  else if(fuck == 4)
               {

                         // LED1 = 0;

               }

}

void main(void)
{

        usart_init();      //printf("usart_init\r\n");
        time0_init();      //printf("time0_init\r\n");
        AD_init();         //printf("AD_init\r\n");

        //EXT_init();

        locks=1;
        change=1;
        locks2=1;
        change2=2;

        //fuck = 1;

   // change=2;

        // printf(">>> %c \n",iap_READ(iap_ADDRESS));

while(1)
        {

             KEY2_TEST2();

                  iap_ERASE(iap_ADDRESS);//擦除扇区
             iap_PROGRAM(iap_ADDRESS,1);//保存位置数据

    }

}

想通过复位返回到02这个数值,请问有什么办法,回答者万分感激

网友A:
没搞明白啥问题??能说清楚点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搞明白啥问题??能说清楚点吗?

就是好像LED流水灯从第一颗灯,第二,第三,第四,我把第三颗灯保存起来,无论复位还是断电都是从第三颗灯开始跑,就是这样道理

网友B:
引用 楼主:
就是好像LED流水灯从第一颗灯,第二,第三,第四,我把第三颗灯保存起来,无论复位还是断电都是从第三颗 ...

如果只是单纯想要第3个灯开始亮起,你可以把前面两个灯移到后面去啊,让第3个灯接在第1个灯的位置;如果不是固定第3个灯,而是需要随意调节并记住,那就需要将第几个灯开始亮起的数值保存在能断电保存的存储器上,程序复位后就先读取这个数值再控制亮灯,现在很多单片机内部都具有这类存储器,实在没有就加一片24C01之类的存储器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只是单纯想要第3个灯开始亮起,你可以把前面两个灯移到后面去啊,让第3个灯接在第1个灯的位置;如果 ...

可以给个例子我参考一下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