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想求教一下51单片机串口通信怎么样能够发送多字节数据

楼主(2021-05-29):
(无正文)

网友A:
串口发送多字节与发送单字节没有什么区别,就是逐字节连续发送一串数据而已。

网友B:
连续发送数据要用到TI位,发送数据时TI位为零,发送结束TI位为1,这时软件清TI,并发送下一个字节,依次发送,到完毕为止。可以使用查询的方式,亦可用中断的方式设计程序代码。

网友C:
51单片机发送多个字节的方法是将要发送的数据写入单片机内部的地址,然后按下面的方法进行发送。注意每个字节间要留有时间间隔,时间间隔按标准的串口协议去设置。(下面就是连续发送五个字节的代码)
mov sbuf,30h
clr ti;清发送中断
acall cc;调用延时程序

mov sbuf,#12h
clr ti;清发送中断
acall cc;调用延时程序

mov sbuf,32h
clr ti;清发送中断
acall cc;调用延时程序

mov sbuf,32h
clr ti;清发送中断
acall cc;调用延时程序

mov sbuf,32h
clr ti;清发送中断
acall cc;调用延时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