步进电机驱动器 单片机控制角度程序问题

楼主(2021-05-30):
51单片机利用步进电机驱动器DM422控制一个两相四线步进电机(42CM08),共阳极接法,24V电源。要实现按一个按键,转动一个预设角度。程序中m=7,对应数组里200个脉冲,在不细分时是转360度,但是提出现偏差,请问是程序哪里出错了?该怎么改呢?
#include<reg52.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uint num,turepluse,doubltruepl,m;  //num为进入中断次数,turepluse为脉冲数,m为数组标号
uint Angle[]={25,50,75,100,125,150,175,200}; //对应45,90,135,180,225,270,315,360度 不细分,步距角为1.8度
//电机控制引脚
sbit PUL  = P1^0;                                                //脉冲
sbit ENA  = P1^1;                                                 //使能
sbit DIR  = P1^2;                                                   //方向
//sbit Foreward  = P3^4;              //正转控制端
//sbit Backward  = P3^5;              //正转控制端
sbit OneAngle  = P3^6;              //固定角度控制
bit DJ_status=0;              //标志位
void Init_time();
void Key_scan();
void delay(uint z)
{
   uint x,y;
    for(x=z;x>0;x--)
          for(y=110;y>0;y--);
}
void OneStep(uint doubltruepl)  //固定角度转动
{
        turepluse=doubltruepl;
        ENA=1;                  //驱动器使能
        TR0=1;                   //打开定时器0
        DJ_status=1;          //进入一次固定角度转动,置1
        num=0;

}
void main()
{
        ENA=0;
        PUL=1;
        DIR=0;
        Init_time();   //初始化定时器
        m=7;           //转动360度

                while(1)
        {

                Key_scan();
        }
}

void Init_time()                                 //初始化定时器
{
        TMOD |= 0x01;
        TH0=(65536-800)/256;                      //给time0装初值 800,这个800影响步进电机的转速,不知道影不影响脉冲数
        TL0=(65536-800)%256;
        EA=1;                                            //打开总中断
        TR0=1;                                          //打开定时器0
        ET0=1;

}
void Enter_Timer0() interrupt 1                                //进入定时器中断
{
        TH0=(65536-800)/256;
        TL0=(65536-800)%256;
        PUL=~PUL;                //取反,产生脉冲,2次中断产生一个完整脉冲
        num++;                      //中断个数 实际脉(truepluse)*2=num
// if(num==50) { num=0; ENA=0; TR0=0; }//50/2=25个脉冲 45度
        if(num==(2*turepluse)&&DJ_status)                                       //若m=0Angle[m])=25=turepluse=1/2num
        {
                num=0;
                TR0=0;
                ENA=0;
        }
}
void Key_scan()
{
                if(OneAngle==0)      //固定角度键按下
        {
        delay(10);
                if(OneAngle==0)
                {
                        while(!OneAngle);
                        OneStep(Angle[m]);
                }
        }

网友A:
如果单靠步进电机步数控制,由于失步精度不会高,要想高加编码器,行程开关闭环。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单靠步进电机步数控制,由于失步精度不会高,要想高加编码器,行程开关闭环。

如果是因为失步,那我觉得这个由于失步偏差也大了,也试过细分3200脉冲一圈,误差也差不多。
还有就是我在定时器装初值那里设置的800,这个值可以改变步进电机转速,把它改大,电机转速慢了一些,这时候就偏差较小。我觉得是不是可能程序有问题,请问在哪改一下呢?
如果用闭环控制,在普通开环控制上具体要加什么?谢谢

网友B:
用编码器

网友C:
步进电机的脉冲有最小时间限制,脉冲发的过快,电机响应不过来就会出问题,
还有电流给的够不够,即使是空载,电流过小一样会丢步,
定时器优先级看一下,可能是抢断了的影响

网友D:
步进电机带负载时一开始会有偏差,脉冲过快也会有偏差

楼主:
引用 网友C:
步进电机的脉冲有最小时间限制,脉冲发的过快,电机响应不过来就会出问题,
还有电流给的够不够,即使是空 ...

脉冲最小时间限制就相当于它的频率吧,高低频率我都试了一下,除了转速快慢不同,还有就是高频率的误差比较大(设置转到固定角度)。
电机电流,在空载时我给的都是接近它的额定电流,这个应该不是原因
我程序用了定时器0,这种情况要考虑优先级吗?谢谢

楼主:
谁知道怎么解决呢?

网友E(2022-04-09):
引用 楼主:
谁知道怎么解决呢?

楼主解决了吗?我也在研究这个

网友F:
引用 网友E:
楼主解决了吗?我也在研究这个

就算电机没有启动
num也在不停的自加

应改为
void Enter_Timer0() interrupt 1                                //进入定时器中断
{
        TH0=(65536-800)/256;
        TL0=(65536-800)%256;
        PUL=~PUL;                //取反,产生脉冲,2次中断产生一个完整脉冲
        if(DJ_status)num++;//<<<<<<<<<<<<<<<<<<<<<<<<<<<<<<                      //中断个数 实际脉(truepluse)*2=num
// if(num==50) { num=0; ENA=0; TR0=0; }//50/2=25个脉冲 45度
        if(num==(2*turepluse))//<<<<<<<<<<<<<<<<<<<<<<<<<<<<<<                                       //若m=0Angle[m])=25=turepluse=1/2num
        {
                num=0;
                TR0=0;
                ENA=0;
                                DJ_status=0;//<<<<<<<<<<<<<<<<<<<<<<<<<<<<<<
        }
}

网友E:
引用 网友F:
就算电机没有启动
num也在不停的自加

感谢指导!有时间试试!

网友G:
编码器加进来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