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4x4矩阵键数值读取和显示程序Proteus仿真

楼主:
4x4矩阵键数值的读取和显示;
按键被按下后只有被松开才会有效果;
多个按键被按下只有按键都被松开最先被按下的按键起效果;
采用共阳极数码管显示;
附件包含完整仿真设计和C程序。

#include<reg51.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物理连线
P1对应数码管;
P2前四位对应矩阵行
P2后四位对应矩阵列
*****************/
#define saomiao P2
#define DB P1
void display(uchar dat);                                                                                                    //显示键盘值函数
uchar key_scan( );                                                                                                    //键盘扫描函数
uchar table[]={0xc0,0xf9,0xa4,0xb0,0x99,0x92,0x82,0xf8,0x80,0x90,0x88,0x83,0xc6,0xa1,0x86,0x8e };  //0~15数码管代码,共阳极
uchar key;                                                                                                    //键盘值

/********************************************************************
                            延时函数
*********************************************************************/
void delay10ms(void) //延时程序
{
        unsigned char i,j;
        for(i=20;i>0;i--)
        for(j=248;j>0;j--);
}

//*****************键盘扫描函数*****************
uchar key_scan()
{
uchar temp;
saomiao=0xfe;                      //扫描第1行键
temp=saomiao;
temp=temp&0xf0;
if(temp!=0xf0)
delay10ms();                         //延时10ms
temp=saomiao;
temp=temp&0xf0;                                 //确认按键被按下
if(temp!=0xf0)
{
temp=saomiao;
switch(temp)
{
case 0xee:                                           //第1行第1列被按下
            key=0;
                        break;
case 0xde:                                      // 第1行第2列被按下
            key=1;
                        break;
case 0xbe:                                                  // 第1行第3列被按下
            key=2;
                        break;
case 0x7e:                                                   // 第1行第4列被按下
            key=3;
                        break;
default:
           break;

}
K1:
temp=saomiao;
temp=temp&0xf0;
while(temp!=0xf0)                           //等待按键被松开才可以有效果
goto K1;
}

saomiao=0xfd;                      //扫描第2行键
temp=saomiao;
temp=temp&0xf0;
if(temp!=0xf0)
delay10ms();
temp=saomiao;
temp=temp&0xf0;
if(temp!=0xf0)
{
temp=saomiao;
switch(temp)
{
case 0xed:
            key=4;
                        break;
case 0xdd:
            key=5;
                        break;
case 0xbd:
            key=6;
                        break;
case 0x7d:
            key=7;
                        break;
default:
           break;

}
K2: temp=saomiao;
temp=temp&0xf0;
while(temp!=0xf0)                           //等待按键被松开
goto K2;
}

  saomiao=0xfb;                      //扫描第3行键
temp=saomiao;
temp=temp&0xf0;
if(temp!=0xf0)
delay10ms();
temp=saomiao;
temp=temp&0xf0;
if(temp!=0xf0)
{
temp=saomiao;
switch(temp)
{
case 0xeb:
            key=8;
                        break;
case 0xdb:
            key=9;
                        break;
case 0xbb:
            key=10;
                        break;
case 0x7b:
            key=11;
                        break;
default :
           break;

}
K3:
temp=saomiao;
temp=temp&0xf0;
while(temp!=0xf0)                           //等待按键被松开
goto K3;
}

saomiao=0xf7;                      //扫描第4行键
temp=saomiao;
temp=temp&0xf0;
if(temp!=0xf0)
delay10ms();
temp=saomiao;
temp=temp&0xf0;
if(temp!=0xf0)
{
temp=saomiao;
switch(temp)
{
case 0xe7:
            key=12;
                        break;
case 0xd7:
            key=13;
                        break;
case 0xb7:
            key=14;
                        break;
case 0x77:
            key=15;
                        break;
default:
           break;

}
K4: temp=saomiao;
temp=temp&0xf0;
while(temp!=0xf0)                           //等待按键被松开
goto K4;
}
return key;
}

  160. void display(uchar dat)
  161. {
  162. DB=table[dat];
  163. }

main()
{
key=0;
while(1)
{
key=key_scan();           //读取按键值
display(key);                   //显示按键值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