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什么办法能分析分析这个hex文件是怎么编程的吗?

楼主(2021-05-30):
求分析分析这个文件怎么编辑的

网友A:
我给你来个试试
;==========================================================================
;====Power Disassembler for MCS-51 and 6502================================
;==========================================================================
;==========================================================================
;===========Disassemble information========================================
;==========================================================================
;    File Name: C:\STC89C51\PROJ51\51单片机智能反汇编工具\球阀DC12V.hex
;      IC Body: MCS-51
;         Date: 2021/5/30
;==========================================================================
;标号==============指令============================地址===机器码===========
;==========================================================================
Q0000:        LJMP  Q0056                        ;0000   02 00 56     RESET
              LJMP  Q019C                        ;0003   02 01 9C     INT0
;==========================================================================
              NOP                                ;0006   00
              NOP                                ;0007   00
Q0008:        NOP                                ;0008   00
Q0009:        NOP                                ;0009   00
Q000A:        NOP                                ;000A   00
Q000B:        LJMP  Q00E2                        ;000B   02 00 E2    Timer0
;==========================================================================
              NOP                                ;000E   00
              NOP                                ;000F   00
              NOP                                ;0010   00
              NOP                                ;0011   00
              NOP                                ;0012   00
              LJMP  Q01E1                        ;0013   02 01 E1      INT1
;==========================================================================
Q0016:        MOV   0BH,R7                       ;0016   8F 0B
              MOV   C,20H.2                      ;0018   A2 02
              CLR   A                            ;001A   E4
              RLC   A                            ;001B   33          Timer1
              MOV   R7,A                         ;001C   FF
              MOV   R5,0BH                       ;001D   AD 0B
              MOV   A,R5                         ;001F   ED
              JZ    Q002F                        ;0020   60 0D
              DEC   A                            ;0022   14
              JZ    Q0035                        ;0023   60 10
              DEC   A                            ;0025   14
              JNZ   Q003B                        ;0026   70 13
              CJNE  R7,#01H,Q002D                ;0028   BF 01 02
              SJMP  Q0032                        ;002B   80 05
Q002D:        SJMP  Q0038                        ;002D   80 09
Q002F:        CJNE  R7,#01H,Q003B                ;002F   BF 01 09
Q0032:        LJMP  Q02FD                        ;0032   02 02 FD
Q0035:        MOV   A,R7                         ;0035   EF
              JNZ   Q003B                        ;0036   70 03
Q0038:        LCALL Q030B                        ;0038   12 03 0B
Q003B:        RET                                ;003B   22
;==========================================================================
Q003C:        ANL   8EH,#7FH                     ;003C   53 8E 7F   AUXR
              ANL   TMOD,#0F0H                   ;003F   53 89 F0
              ORL   TMOD,#01H                    ;0042   43 89 01
              MOV   TH0,#0DBH                    ;0045   75 8C DB
              MOV   TL0,#0FCH                    ;0048   75 8A FC
              SETB  ET0                          ;004B   D2 A9
              SETB  TR0                          ;004D   D2 8C
              CLR   A                            ;004F   E4
              MOV   0AH,A                        ;0050   F5 0A
              RET                                ;0052   22
              LJMP  Q014C                        ;0053   02 01 4C      INT2
;==========================================================================
Q0056:        MOV   R0,#7FH                      ;0056   78 7F        START
              CLR   A                            ;0058   E4
Q0059:        MOV   @R0,A                        ;0059   F6
              DJNZ  R0,Q0059                     ;005A   D8 FD
              MOV   SP,#20H                      ;005C   75 81 20
              LJMP  Q009D                        ;005F   02 00 9D
;==========================================================================
Q0062:        LJMP  Q0226                        ;0062   02 02 26
Q0065:        CLR   A                            ;0065   E4
              MOVC  A,@A+DPTR                    ;0066   93
              INC   DPTR                         ;0067   A3
              MOV   R0,A                         ;0068   F8
Q0069:        CLR   A                            ;0069   E4
              MOVC  A,@A+DPTR                    ;006A   93
              INC   DPTR                         ;006B   A3
              JC    Q0071                        ;006C   40 03
              MOV   @R0,A                        ;006E   F6
              SJMP  Q0072                        ;006F   80 01
Q0071:        MOVX  @R0,A                        ;0071   F2
Q0072:        INC   R0                           ;0072   08
              DJNZ  R7,Q0069                     ;0073   DF F4
              SJMP  Q00A0                        ;0075   80 29
Q0077:        CLR   A                            ;0077   E4
              MOVC  A,@A+DPTR                    ;0078   93
              INC   DPTR                         ;0079   A3
              MOV   R0,A                         ;007A   F8
              ANL   A,#07H                       ;007B   54 07
              ADD   A,#0CH                       ;007D   24 0C
              XCH   A,R0                         ;007F   C8
              CLR   C                            ;0080   C3
              RLC   A                            ;0081   33
              SWAP  A                            ;0082   C4
              ANL   A,#0FH                       ;0083   54 0F
              ORL   A,#20H                       ;0085   44 20
              XCH   A,R0                         ;0087   C8
              MOVC  A,@A+PC                      ;0088   83
              JC    Q008F                        ;0089   40 04
              CPL   A                            ;008B   F4
              ANL   A,@R0                        ;008C   56
              SJMP  Q0090                        ;008D   80 01
Q008F:        ORL   A,@R0                        ;008F   46
Q0090:        MOV   @R0,A                        ;0090   F6
              DJNZ  R7,Q0077                     ;0091   DF E4
              SJMP  Q00A0                        ;0093   80 0B
              AJMP  Q0002                        ;0095   01 02
              INC   A                            ;0097   04
              INC   R0                           ;0098   08
              JBC   24H.0,Q00DC                  ;0099   10 20 40
              SJMP  Q002E                        ;009C   80 90
              RR    A                            ;009E   03
              DEC   R1                           ;009F   19
Q00A0:        CLR   A                            ;00A0   E4
              MOV   R6,#01H                      ;00A1   7E 01
              MOVC  A,@A+DPTR                    ;00A3   93
              JZ    Q0062                        ;00A4   60 BC
              INC   DPTR                         ;00A6   A3
              MOV   R7,A                         ;00A7   FF
              ANL   A,#3FH                       ;00A8   54 3F
              JNB   ACC.5,Q00B6                  ;00AA   30 E5 09
              ANL   A,#1FH                       ;00AD   54 1F
              MOV   R6,A                         ;00AF   FE
              CLR   A                            ;00B0   E4
              MOVC  A,@A+DPTR                    ;00B1   93
              INC   DPTR                         ;00B2   A3
              JZ    Q00B6                        ;00B3   60 01
              INC   R6                           ;00B5   0E
Q00B6:        XCH   A,R7                         ;00B6   CF
              ANL   A,#0C0H                      ;00B7   54 C0
              ADD   A,ACC                        ;00B9   25 E0
              JZ    Q0065                        ;00BB   60 A8
              JC    Q0077                        ;00BD   40 B8
              CLR   A                            ;00BF   E4
              MOVC  A,@A+DPTR                    ;00C0   93
              INC   DPTR                         ;00C1   A3
              MOV   R2,A                         ;00C2   FA
              CLR   A                            ;00C3   E4
              MOVC  A,@A+DPTR                    ;00C4   93
              INC   DPTR                         ;00C5   A3
              MOV   R0,A                         ;00C6   F8
Q00C7:        CLR   A                            ;00C7   E4
              MOVC  A,@A+DPTR                    ;00C8   93
              INC   DPTR                         ;00C9   A3
              XCH   A,R0                         ;00CA   C8
              XCH   A,DPL                        ;00CB   C5 82
              XCH   A,R0                         ;00CD   C8
              XCH   A,R2                         ;00CE   CA
              XCH   A,DPH                        ;00CF   C5 83
              XCH   A,R2                         ;00D1   CA
              MOVX  @DPTR,A                      ;00D2   F0
              INC   DPTR                         ;00D3   A3
              XCH   A,R0                         ;00D4   C8
              XCH   A,DPL                        ;00D5   C5 82
              XCH   A,R0                         ;00D7   C8
              XCH   A,R2                         ;00D8   CA
              XCH   A,DPH                        ;00D9   C5 83
              XCH   A,R2                         ;00DB   CA
Q00DC:        DJNZ  R7,Q00C7                     ;00DC   DF E9
              DJNZ  R6,Q00C7                     ;00DE   DE E7
              SJMP  Q00A0                        ;00E0   80 BE
;==========================================================================
Q00E2:        PUSH  ACC                          ;00E2   C0 E0     Timer0
              PUSH  B                            ;00E4   C0 F0
              PUSH  DPH                          ;00E6   C0 83
              PUSH  DPL                          ;00E8   C0 82
              PUSH  PSW                          ;00EA   C0 D0
              MOV   PSW,#00H                     ;00EC   75 D0 00
              PUSH  00H                          ;00EF   C0 00
              PUSH  01H                          ;00F1   C0 01
              PUSH  02H                          ;00F3   C0 02
              PUSH  03H                          ;00F5   C0 03
              PUSH  04H                          ;00F7   C0 04
              PUSH  05H                          ;00F9   C0 05
              PUSH  06H                          ;00FB   C0 06
              PUSH  07H                          ;00FD   C0 07
              MOV   TH0,#0DBH                    ;00FF   75 8C DB
              MOV   TL0,#0FCH                    ;0102   75 8A FC
              MOV   R7,0AH                       ;0105   AF 0A
              INC   0AH                          ;0107   05 0A
              MOV   A,R7                         ;0109   EF
              SETB  C                            ;010A   D3
              SUBB  A,#0AH                       ;010B   94 0A
              JC    Q0131                        ;010D   40 22
              MOV   0AH,#00H                     ;010F   75 0A 00
              JNB   20H.2,Q011C                  ;0112   30 02 07
              JNB   P3.4,Q011C                   ;0115   30 B4 04
              INC   09H                          ;0118   05 09
              SJMP  Q011F                        ;011A   80 03
Q011C:        MOV   09H,#00H                     ;011C   75 09 00
Q011F:        MOV   A,09H                        ;011F   E5 09
              CLR   C                            ;0121   C3
              SUBB  A,#14H                       ;0122   94 14
              JC    Q0131                        ;0124   40 0B
              MOV   09H,#00H                     ;0126   75 09 00
              CLR   20H.2                        ;0129   C2 02
              LCALL Q026B                        ;012B   12 02 6B
              LCALL Q0016                        ;012E   12 00 16
Q0131:        POP   07H                          ;0131   D0 07
              POP   06H                          ;0133   D0 06
              POP   05H                          ;0135   D0 05
              POP   04H                          ;0137   D0 04
              POP   03H                          ;0139   D0 03
              POP   02H                          ;013B   D0 02
              POP   01H                          ;013D   D0 01
              POP   00H                          ;013F   D0 00
              POP   PSW                          ;0141   D0 D0
              POP   DPL                          ;0143   D0 82
              POP   DPH                          ;0145   D0 83
              POP   B                            ;0147   D0 F0
              POP   ACC                          ;0149   D0 E0
              RETI                               ;014B   32
;==========================================================================
Q014C:        PUSH  ACC                          ;014C   C0 E0       INT2
              PUSH  B                            ;014E   C0 F0
              PUSH  DPH                          ;0150   C0 83
              PUSH  DPL                          ;0152   C0 82
              PUSH  PSW                          ;0154   C0 D0
              MOV   PSW,#00H                     ;0156   75 D0 00
              PUSH  00H                          ;0159   C0 00
              PUSH  01H                          ;015B   C0 01
              PUSH  02H                          ;015D   C0 02
              PUSH  03H                          ;015F   C0 03
              PUSH  04H                          ;0161   C0 04
              PUSH  05H                          ;0163   C0 05
              PUSH  06H                          ;0165   C0 06
              PUSH  07H                          ;0167   C0 07
              MOV   R7,#08H                      ;0169   7F 08
              MOV   R6,#00H                      ;016B   7E 00
              LCALL Q02AE                        ;016D   12 02 AE
              JB    P3.4,Q0181                   ;0170   20 B4 0E
              MOV   09H,#00H                     ;0173   75 09 00
              JB    20H.2,Q0181                  ;0176   20 02 08
              SETB  20H.2                        ;0179   D2 02
              LCALL Q026B                        ;017B   12 02 6B
              LCALL Q0016                        ;017E   12 00 16
Q0181:        POP   07H                          ;0181   D0 07
              POP   06H                          ;0183   D0 06
              POP   05H                          ;0185   D0 05
              POP   04H                          ;0187   D0 04
              POP   03H                          ;0189   D0 03
              POP   02H                          ;018B   D0 02
              POP   01H                          ;018D   D0 01
              POP   00H                          ;018F   D0 00
              POP   PSW                          ;0191   D0 D0
              POP   DPL                          ;0193   D0 82
              POP   DPH                          ;0195   D0 83
              POP   B                            ;0197   D0 F0
              POP   ACC                          ;0199   D0 E0
              RETI                               ;019B   32
;==========================================================================
Q019C:        PUSH  ACC                          ;019C   C0 E0        INT0
              PUSH  B                            ;019E   C0 F0
              PUSH  DPH                          ;01A0   C0 83
              PUSH  DPL                          ;01A2   C0 82
              PUSH  PSW                          ;01A4   C0 D0
              MOV   PSW,#00H                     ;01A6   75 D0 00
              PUSH  00H                          ;01A9   C0 00
              PUSH  01H                          ;01AB   C0 01
              PUSH  02H                          ;01AD   C0 02
              PUSH  03H                          ;01AF   C0 03
              PUSH  04H                          ;01B1   C0 04
              PUSH  05H                          ;01B3   C0 05
              PUSH  06H                          ;01B5   C0 06
              PUSH  07H                          ;01B7   C0 07
              LCALL Q02AA                        ;01B9   12 02 AA
              MOV   C,P3.2                       ;01BC   A2 B2
              MOV   20H.3,C                      ;01BE   92 03
              JB    20H.3,Q01C6                  ;01C0   20 03 03
              LCALL Q02EE                        ;01C3   12 02 EE
Q01C6:        POP   07H                          ;01C6   D0 07
              POP   06H                          ;01C8   D0 06
              POP   05H                          ;01CA   D0 05
              POP   04H                          ;01CC   D0 04
              POP   03H                          ;01CE   D0 03
              POP   02H                          ;01D0   D0 02
              POP   01H                          ;01D2   D0 01
              POP   00H                          ;01D4   D0 00
              POP   PSW                          ;01D6   D0 D0
              POP   DPL                          ;01D8   D0 82
              POP   DPH                          ;01DA   D0 83
              POP   B                            ;01DC   D0 F0
              POP   ACC                          ;01DE   D0 E0
              RETI                               ;01E0   32
;==========================================================================
Q01E1:        PUSH  ACC                          ;01E1   C0 E0         INT1
              PUSH  B                            ;01E3   C0 F0
              PUSH  DPH                          ;01E5   C0 83
              PUSH  DPL                          ;01E7   C0 82
              PUSH  PSW                          ;01E9   C0 D0
              MOV   PSW,#00H                     ;01EB   75 D0 00
              PUSH  00H                          ;01EE   C0 00
              PUSH  01H                          ;01F0   C0 01
              PUSH  02H                          ;01F2   C0 02
              PUSH  03H                          ;01F4   C0 03
              PUSH  04H                          ;01F6   C0 04
              PUSH  05H                          ;01F8   C0 05
              PUSH  06H                          ;01FA   C0 06
              PUSH  07H                          ;01FC   C0 07
              LCALL Q02AA                        ;01FE   12 02 AA
              MOV   C,P3.3                       ;0201   A2 B3
              MOV   20H.1,C                      ;0203   92 01
              JB    20H.1,Q020B                  ;0205   20 01 03
              LCALL Q02EE                        ;0208   12 02 EE
Q020B:        POP   07H                          ;020B   D0 07
              POP   06H                          ;020D   D0 06
              POP   05H                          ;020F   D0 05
              POP   04H                          ;0211   D0 04
              POP   03H                          ;0213   D0 03
              POP   02H                          ;0215   D0 02
              POP   01H                          ;0217   D0 01
              POP   00H                          ;0219   D0 00
              POP   PSW                          ;021B   D0 D0
              POP   DPL                          ;021D   D0 82
              POP   DPH                          ;021F   D0 83
              POP   B                            ;0221   D0 F0
              POP   ACC                          ;0223   D0 E0
              RETI                               ;0225   32
;==========================================================================
Q0226:        LCALL Q0326                        ;0226   12 03 26
              SETB  IT0                          ;0229   D2 88
              SETB  P3.2                         ;022B   D2 B2
              SETB  EX0                          ;022D   D2 A8
              SETB  IT1                          ;022F   D2 8A
              SETB  P3.3                         ;0231   D2 B3
              SETB  EX1                          ;0233   D2 AA
              ORL   8FH,#10H                     ;0235   43 8F 10
              LCALL Q003C                        ;0238   12 00 3C
              MOV   0C1H,#36H                    ;023B   75 C1 36
              MOV   R7,#01H                      ;023E   7F 01
              MOV   R6,#00H                      ;0240   7E 00
              LCALL Q02AE                        ;0242   12 02 AE
              CLR   20H.2                        ;0245   C2 02
              CLR   A                            ;0247   E4
              MOV   09H,A                        ;0248   F5 09
              CLR   20H.2                        ;024A   C2 02
              MOV   08H,#01H                     ;024C   75 08 01
              LCALL Q02EE                        ;024F   12 02 EE
              SETB  EA                           ;0252   D2 AF
Q0254:        MOV   0C1H,#36H                    ;0254   75 C1 36
              LCALL Q02CC                        ;0257   12 02 CC
              MOV   A,08H                        ;025A   E5 08
              CJNE  A,#01H,Q0262                 ;025C   B4 01 03
              CLR   A                            ;025F   E4
              MOV   08H,A                        ;0260   F5 08
Q0262:        MOV   R7,#32H                      ;0262   7F 32
              MOV   R6,#00H                      ;0264   7E 00
              LCALL Q02AE                        ;0266   12 02 AE
              SJMP  Q0254                        ;0269   80 E9
Q026B:        MOV   R3,#03H                      ;026B   7B 03
              JNB   P3.3,Q027F                   ;026D   30 B3 0F
              JNB   P3.2,Q027F                   ;0270   30 B2 0C
              LCALL Q02AA                        ;0273   12 02 AA
              JNB   P3.3,Q02A7                   ;0276   30 B3 2E
              JNB   P3.2,Q02A7                   ;0279   30 B2 2B
              DEC   R3                           ;027C   1B
              SJMP  Q02A7                        ;027D   80 28
Q027F:        JB    P3.3,Q0292                   ;027F   20 B3 10
              JNB   P3.2,Q0292                   ;0282   30 B2 0D
              LCALL Q02AA                        ;0285   12 02 AA
              JB    P3.3,Q02A7                   ;0288   20 B3 1C
              JNB   P3.2,Q02A7                   ;028B   30 B2 19
              MOV   R3,#01H                      ;028E   7B 01
              SJMP  Q02A7                        ;0290   80 15
Q0292:        JNB   P3.3,Q02A5                   ;0292   30 B3 10
              JB    P3.2,Q02A5                   ;0295   20 B2 0D
              LCALL Q02AA                        ;0298   12 02 AA
              JNB   P3.3,Q02A7                   ;029B   30 B3 09
              JB    P3.2,Q02A7                   ;029E   20 B2 06
              CLR   A                            ;02A1   E4
              MOV   R3,A                         ;02A2   FB
              SJMP  Q02A7                        ;02A3   80 02
Q02A5:        MOV   R3,#03H                      ;02A5   7B 03
Q02A7:        MOV   R7,03H                       ;02A7   AF 03
              RET                                ;02A9   22
Q02AA:        MOV   R7,#05H                      ;02AA   7F 05
              MOV   R6,#00H                      ;02AC   7E 00
Q02AE:        MOV   A,R7                         ;02AE   EF
              DEC   R7                           ;02AF   1F
              MOV   R2,06H                       ;02B0   AA 06
              JNZ   Q02B5                        ;02B2   70 01
              DEC   R6                           ;02B4   1E
Q02B5:        ORL   A,R2                         ;02B5   4A
              JZ    Q02CB                        ;02B6   60 13
              CLR   A                            ;02B8   E4
              MOV   R4,A                         ;02B9   FC
              MOV   R5,A                         ;02BA   FD
Q02BB:        CLR   C                            ;02BB   C3
              MOV   A,R5                         ;02BC   ED
              SUBB  A,#26H                       ;02BD   94 26
              MOV   A,R4                         ;02BF   EC
              SUBB  A,#02H                       ;02C0   94 02
              JNC   Q02AE                        ;02C2   50 EA
              INC   R5                           ;02C4   0D
              CJNE  R5,#00H,Q02C9                ;02C5   BD 00 01
              INC   R4                           ;02C8   0C
Q02C9:        SJMP  Q02BB                        ;02C9   80 F0
Q02CB:        RET                                ;02CB   22
Q02CC:        JB    P3.4,Q02DF                   ;02CC   20 B4 10
              LCALL Q02AA                        ;02CF   12 02 AA
              JB    P3.4,Q02ED                   ;02D2   20 B4 18
              CLR   A                            ;02D5   E4
              MOV   09H,A                        ;02D6   F5 09
              JB    20H.2,Q02ED                  ;02D8   20 02 12
              SETB  20H.2                        ;02DB   D2 02
              SJMP  Q02E7                        ;02DD   80 08
Q02DF:        MOV   A,08H                        ;02DF   E5 08
              CJNE  A,#01H,Q02ED                 ;02E1   B4 01 09
              JB    20H.2,Q02ED                  ;02E4   20 02 06
Q02E7:        LCALL Q026B                        ;02E7   12 02 6B
              LCALL Q0016                        ;02EA   12 00 16
Q02ED:        RET                                ;02ED   22
Q02EE:        CLR   P3.1                         ;02EE   C2 B1
              CLR   P3.1                         ;02F0   C2 B1
              CLR   P3.5                         ;02F2   C2 B5
              CLR   P3.5                         ;02F4   C2 B5
              MOV   R7,#64H                      ;02F6   7F 64
              MOV   R6,#00H                      ;02F8   7E 00
              LJMP  Q02AE                        ;02FA   02 02 AE
Q02FD:        LCALL Q02EE                        ;02FD   12 02 EE
              SETB  P3.5                         ;0300   D2 B5
              SETB  P3.5                         ;0302   D2 B5
              MOV   R7,#64H                      ;0304   7F 64
              MOV   R6,#00H                      ;0306   7E 00
              LJMP  Q02AE                        ;0308   02 02 AE
Q030B:        LCALL Q02EE                        ;030B   12 02 EE
              SETB  P3.1                         ;030E   D2 B1
              SETB  P3.1                         ;0310   D2 B1
              MOV   R7,#64H                      ;0312   7F 64
              MOV   R6,#00H                      ;0314   7E 00
              LJMP  Q02AE                        ;0316   02 02 AE
              AJMP  Q0009                        ;0319   01 09
              NOP                                ;031B   00
              AJMP  Q000A                        ;031C   01 0A
              NOP                                ;031E   00
              AJMP  Q000B                        ;031F   01 0B
              NOP                                ;0321   00
              AJMP  Q0008                        ;0322   01 08
              NOP                                ;0324   00
              NOP                                ;0325   00
;==========================================================================
Q0326:        ORL   0B2H,#22H                    ;0326   43 B2 22
              CLR   A                            ;0329   E4
              MOV   0B1H,A                       ;032A   F5 B1
              RET                                ;032C   22

;==========================================================================
;====Power Disassembler for MCS-51 and 6502================================
;==========================================================================
;==========================================================================
;===========Disassemble information========================================
;==========================================================================
;    File Name: C:\STC89C51\PROJ51\51单片机智能反汇编工具\球阀DC12V.hex
;      IC Body: MCS-51
;         Date: 2021/5/30
;==========================================================================
;==========================================================================
;标号==============指令================================地址===机器码=======
;==========================================================================
Q0000:             LJMP  Q0056                        ;0000   02 00 56
;==========================================================================
                   LJMP  Q019C                        ;0003   02 01 9C
;==========================================================================
Q0006:                 DB  00H, 00H, 00H, 00H, 00H, 02H, 00H,0E2H        ;........
Q000E:                 DB  00H, 00H, 00H, 00H, 00H, 02H, 01H,0E1H        ;........
;==========================================================================
Q0016:             MOV   0BH,R7                       ;0016   8F 0B
                   MOV   C,20H.2                      ;0018   A2 02
                   CLR   A                            ;001A   E4
                   RLC   A                            ;001B   33
                   MOV   R7,A                         ;001C   FF
                   MOV   R5,0BH                       ;001D   AD 0B
                   MOV   A,R5                         ;001F   ED
                   JZ    Q002F                        ;0020   60 0D
                   DEC   A                            ;0022   14
                   JZ    Q0035                        ;0023   60 10
                   DEC   A                            ;0025   14
                   JNZ   Q003B                        ;0026   70 13
                   CJNE  R7,#01H,Q002D                ;0028   BF 01 02
                   SJMP  Q0032                        ;002B   80 05
Q002D:             SJMP  Q0038                        ;002D   80 09
Q002F:             CJNE  R7,#01H,Q003B                ;002F   BF 01 09
Q0032:             LJMP  Q02FD                        ;0032   02 02 FD
;==========================================================================
Q0035:             MOV   A,R7                         ;0035   EF
                   JNZ   Q003B                        ;0036   70 03
Q0038:             LCALL Q030B                        ;0038   12 03 0B
Q003B:             RET                                ;003B   22
;==========================================================================
Q003C:             ANL   8EH,#7FH                     ;003C   53 8E 7F
                   ANL   TMOD,#0F0H                   ;003F   53 89 F0
                   ORL   TMOD,#01H                    ;0042   43 89 01
                   MOV   TH0,#0DBH                    ;0045   75 8C DB
                   MOV   TL0,#0FCH                    ;0048   75 8A FC
                   SETB  ET0                          ;004B   D2 A9
                   SETB  TR0                          ;004D   D2 8C
                   CLR   A                            ;004F   E4
                   MOV   0AH,A                        ;0050   F5 0A
                   RET                                ;0052   22
;==========================================================================
Q0053:                 DB  02H, 01H, 4CH        ;..L
;==========================================================================
Q0056:             MOV   R0,#7FH                      ;0056   78 7F
                   CLR   A                            ;0058   E4
Q0059:             MOV   @R0,A                        ;0059   F6
                   DJNZ  R0,Q0059                     ;005A   D8 FD
                   MOV   SP,#20H                      ;005C   75 81 20
                   LJMP  Q009D                        ;005F   02 00 9D
;==========================================================================
Q0062:             LJMP  Q0226                        ;0062   02 02 26
;==========================================================================
Q0065:             CLR   A                            ;0065   E4
                   MOVC  A,@A+DPTR                    ;0066   93
                   INC   DPTR                         ;0067   A3
                   MOV   R0,A                         ;0068   F8
Q0069:             CLR   A                            ;0069   E4
                   MOVC  A,@A+DPTR                    ;006A   93
                   INC   DPTR                         ;006B   A3
                   JC    Q0071                        ;006C   40 03
                   MOV   @R0,A                        ;006E   F6
                   SJMP  Q0072                        ;006F   80 01
Q0071:             MOVX  @R0,A                        ;0071   F2
Q0072:             INC   R0                           ;0072   08
                   DJNZ  R7,Q0069                     ;0073   DF F4
                   SJMP  Q00A0                        ;0075   80 29
Q0077:             CLR   A                            ;0077   E4
                   MOVC  A,@A+DPTR                    ;0078   93
                   INC   DPTR                         ;0079   A3
                   MOV   R0,A                         ;007A   F8
                   ANL   A,#07H                       ;007B   54 07
                   ADD   A,#0CH                       ;007D   24 0C
                   XCH   A,R0                         ;007F   C8
                   CLR   C                            ;0080   C3
                   RLC   A                            ;0081   33
                   SWAP  A                            ;0082   C4
                   ANL   A,#0FH                       ;0083   54 0F
                   ORL   A,#20H                       ;0085   44 20
                   XCH   A,R0                         ;0087   C8
                   MOVC  A,@A+PC                      ;0088   83
                   JC    Q008F                        ;0089   40 04
                   CPL   A                            ;008B   F4
                   ANL   A,@R0                        ;008C   56
                   SJMP  Q0090                        ;008D   80 01
Q008F:             ORL   A,@R0                        ;008F   46
Q0090:             MOV   @R0,A                        ;0090   F6
                   DJNZ  R7,Q0077                     ;0091   DF E4
                   SJMP  Q00A0                        ;0093   80 0B
                   AJMP  Q0002                        ;0095   01 02
                   INC   A                            ;0097   04
                   INC   R0                           ;0098   08
                   JBC   24H.0,Q00DC                  ;0099   10 20 40
                   SJMP  Q002E                        ;009C   80 90
Q009D:             MOV   DPTR,#0319H                  ;009D   90 03 19
Q00A0:             CLR   A                            ;00A0   E4
                   MOV   R6,#01H                      ;00A1   7E 01
                   MOVC  A,@A+DPTR                    ;00A3   93
                   JZ    Q0062                        ;00A4   60 BC
                   INC   DPTR                         ;00A6   A3
                   MOV   R7,A                         ;00A7   FF
                   ANL   A,#3FH                       ;00A8   54 3F
                   JNB   ACC.5,Q00B6                  ;00AA   30 E5 09
                   ANL   A,#1FH                       ;00AD   54 1F
                   MOV   R6,A                         ;00AF   FE
                   CLR   A                            ;00B0   E4
                   MOVC  A,@A+DPTR                    ;00B1   93
                   INC   DPTR                         ;00B2   A3
                   JZ    Q00B6                        ;00B3   60 01
                   INC   R6                           ;00B5   0E
Q00B6:             XCH   A,R7                         ;00B6   CF
                   ANL   A,#0C0H                      ;00B7   54 C0
                   ADD   A,ACC                        ;00B9   25 E0
                   JZ    Q0065                        ;00BB   60 A8
                   JC    Q0077                        ;00BD   40 B8
                   CLR   A                            ;00BF   E4
                   MOVC  A,@A+DPTR                    ;00C0   93
                   INC   DPTR                         ;00C1   A3
                   MOV   R2,A                         ;00C2   FA
                   CLR   A                            ;00C3   E4
                   MOVC  A,@A+DPTR                    ;00C4   93
                   INC   DPTR                         ;00C5   A3
                   MOV   R0,A                         ;00C6   F8
Q00C7:             CLR   A                            ;00C7   E4
                   MOVC  A,@A+DPTR                    ;00C8   93
                   INC   DPTR                         ;00C9   A3
                   XCH   A,R0                         ;00CA   C8
                   XCH   A,DPL                        ;00CB   C5 82
                   XCH   A,R0                         ;00CD   C8
                   XCH   A,R2                         ;00CE   CA
                   XCH   A,DPH                        ;00CF   C5 83
                   XCH   A,R2                         ;00D1   CA
                   MOVX  @DPTR,A                      ;00D2   F0
                   INC   DPTR                         ;00D3   A3
                   XCH   A,R0                         ;00D4   C8
                   XCH   A,DPL                        ;00D5   C5 82
                   XCH   A,R0                         ;00D7   C8
                   XCH   A,R2                         ;00D8   CA
                   XCH   A,DPH                        ;00D9   C5 83
                   XCH   A,R2                         ;00DB   CA
Q00DC:             DJNZ  R7,Q00C7                     ;00DC   DF E9
                   DJNZ  R6,Q00C7                     ;00DE   DE E7
                   SJMP  Q00A0                        ;00E0   80 BE
                   PUSH  ACC                          ;00E2   C0 E0
                   PUSH  B                            ;00E4   C0 F0
                   PUSH  DPH                          ;00E6   C0 83
                   PUSH  DPL                          ;00E8   C0 82
                   PUSH  PSW                          ;00EA   C0 D0
                   MOV   PSW,#00H                     ;00EC   75 D0 00
                   PUSH  00H                          ;00EF   C0 00
                   PUSH  01H                          ;00F1   C0 01
                   PUSH  02H                          ;00F3   C0 02
                   PUSH  03H                          ;00F5   C0 03
                   PUSH  04H                          ;00F7   C0 04
                   PUSH  05H                          ;00F9   C0 05
                   PUSH  06H                          ;00FB   C0 06
                   PUSH  07H                          ;00FD   C0 07
                   MOV   TH0,#0DBH                    ;00FF   75 8C DB
                   MOV   TL0,#0FCH                    ;0102   75 8A FC
                   MOV   R7,0AH                       ;0105   AF 0A
                   INC   0AH                          ;0107   05 0A
                   MOV   A,R7                         ;0109   EF
                   SETB  C                            ;010A   D3
                   SUBB  A,#0AH                       ;010B   94 0A
                   JC    Q0131                        ;010D   40 22
                   MOV   0AH,#00H                     ;010F   75 0A 00
                   JNB   20H.2,Q011C                  ;0112   30 02 07
                   JNB   P3.4,Q011C                   ;0115   30 B4 04
                   INC   09H                          ;0118   05 09
                   SJMP  Q011F                        ;011A   80 03
Q011C:             MOV   09H,#00H                     ;011C   75 09 00
Q011F:             MOV   A,09H                        ;011F   E5 09
                   CLR   C                            ;0121   C3
                   SUBB  A,#14H                       ;0122   94 14
                   JC    Q0131                        ;0124   40 0B
                   MOV   09H,#00H                     ;0126   75 09 00
                   CLR   20H.2                        ;0129   C2 02
                   LCALL Q026B                        ;012B   12 02 6B
                   LCALL Q0016                        ;012E   12 00 16
Q0131:             POP   07H                          ;0131   D0 07
                   POP   06H                          ;0133   D0 06
                   POP   05H                          ;0135   D0 05
                   POP   04H                          ;0137   D0 04
                   POP   03H                          ;0139   D0 03
                   POP   02H                          ;013B   D0 02
                   POP   01H                          ;013D   D0 01
                   POP   00H                          ;013F   D0 00
                   POP   PSW                          ;0141   D0 D0
                   POP   DPL                          ;0143   D0 82
                   POP   DPH                          ;0145   D0 83
                   POP   B                            ;0147   D0 F0
                   POP   ACC                          ;0149   D0 E0
                   RETI                               ;014B   32
;==========================================================================
Q014C:                 DB 0C0H,0E0H,0C0H,0F0H,0C0H, 83H,0C0H, 82H        ;........
Q0154:                 DB 0C0H,0D0H, 75H,0D0H, 00H,0C0H, 00H,0C0H        ;..u.....
Q015C:                 DB  01H,0C0H, 02H,0C0H, 03H,0C0H, 04H,0C0H        ;........
Q0164:                 DB  05H,0C0H, 06H,0C0H, 07H, 7FH, 08H, 7EH        ;......~
Q016C:                 DB  00H, 12H, 02H,0AEH, 20H,0B4H, 0EH, 75H        ;.......u
Q0174:                 DB  09H, 00H, 20H, 02H, 08H,0D2H, 02H, 12H        ;........
Q017C:                 DB  02H, 6BH, 12H, 00H, 16H,0D0H, 07H,0D0H        ;.k......
Q0184:                 DB  06H,0D0H, 05H,0D0H, 04H,0D0H, 03H,0D0H        ;........
Q018C:                 DB  02H,0D0H, 01H,0D0H, 00H,0D0H,0D0H,0D0H        ;........
Q0194:                 DB  82H,0D0H, 83H,0D0H,0F0H,0D0H,0E0H, 32H        ;.......2
;==========================================================================
Q019C:             PUSH  ACC                          ;019C   C0 E0
                   PUSH  B                            ;019E   C0 F0
                   PUSH  DPH                          ;01A0   C0 83
                   PUSH  DPL                          ;01A2   C0 82
                   PUSH  PSW                          ;01A4   C0 D0
                   MOV   PSW,#00H                     ;01A6   75 D0 00
                   PUSH  00H                          ;01A9   C0 00
                   PUSH  01H                          ;01AB   C0 01
                   PUSH  02H                          ;01AD   C0 02
                   PUSH  03H                          ;01AF   C0 03
                   PUSH  04H                          ;01B1   C0 04
                   PUSH  05H                          ;01B3   C0 05
                   PUSH  06H                          ;01B5   C0 06
                   PUSH  07H                          ;01B7   C0 07
                   LCALL Q02AA                        ;01B9   12 02 AA
                   MOV   C,P3.2                       ;01BC   A2 B2
                   MOV   20H.3,C                      ;01BE   92 03
                   JB    20H.3,Q01C6                  ;01C0   20 03 03
                   LCALL Q02EE                        ;01C3   12 02 EE
Q01C6:             POP   07H                          ;01C6   D0 07
                   POP   06H                          ;01C8   D0 06
                   POP   05H                          ;01CA   D0 05
                   POP   04H                          ;01CC   D0 04
                   POP   03H                          ;01CE   D0 03
                   POP   02H                          ;01D0   D0 02
                   POP   01H                          ;01D2   D0 01
                   POP   00H                          ;01D4   D0 00
                   POP   PSW                          ;01D6   D0 D0
                   POP   DPL                          ;01D8   D0 82
                   POP   DPH                          ;01DA   D0 83
                   POP   B                            ;01DC   D0 F0
                   POP   ACC                          ;01DE   D0 E0
                   RETI                               ;01E0   32
;==========================================================================
Q01E1:                 DB 0C0H,0E0H,0C0H,0F0H,0C0H, 83H,0C0H, 82H        ;........
Q01E9:                 DB 0C0H,0D0H, 75H,0D0H, 00H,0C0H, 00H,0C0H        ;..u.....
Q01F1:                 DB  01H,0C0H, 02H,0C0H, 03H,0C0H, 04H,0C0H        ;........
Q01F9:                 DB  05H,0C0H, 06H,0C0H, 07H, 12H, 02H,0AAH        ;........
Q0201:                 DB 0A2H,0B3H, 92H, 01H, 20H, 01H, 03H, 12H        ;........
Q0209:                 DB  02H,0EEH,0D0H, 07H,0D0H, 06H,0D0H, 05H        ;........
Q0211:                 DB 0D0H, 04H,0D0H, 03H,0D0H, 02H,0D0H, 01H        ;........
Q0219:                 DB 0D0H, 00H,0D0H,0D0H,0D0H, 82H,0D0H, 83H        ;........
Q0221:                 DB 0D0H,0F0H,0D0H,0E0H, 32H        ;....2
;==========================================================================
Q0226:             LCALL Q0326                        ;0226   12 03 26
                   SETB  IT0                          ;0229   D2 88
                   SETB  P3.2                         ;022B   D2 B2
                   SETB  EX0                          ;022D   D2 A8
                   SETB  IT1                          ;022F   D2 8A
                   SETB  P3.3                         ;0231   D2 B3
                   SETB  EX1                          ;0233   D2 AA
                   ORL   8FH,#10H                     ;0235   43 8F 10
                   LCALL Q003C                        ;0238   12 00 3C
                   MOV   0C1H,#36H                    ;023B   75 C1 36
                   MOV   R7,#01H                      ;023E   7F 01
                   MOV   R6,#00H                      ;0240   7E 00
                   LCALL Q02AE                        ;0242   12 02 AE
                   CLR   20H.2                        ;0245   C2 02
                   CLR   A                            ;0247   E4
                   MOV   09H,A                        ;0248   F5 09
                   CLR   20H.2                        ;024A   C2 02
                   MOV   08H,#01H                     ;024C   75 08 01
                   LCALL Q02EE                        ;024F   12 02 EE
                   SETB  EA                           ;0252   D2 AF
Q0254:             MOV   0C1H,#36H                    ;0254   75 C1 36
                   LCALL Q02CC                        ;0257   12 02 CC
                   MOV   A,08H                        ;025A   E5 08
                   CJNE  A,#01H,Q0262                 ;025C   B4 01 03
                   CLR   A                            ;025F   E4
                   MOV   08H,A                        ;0260   F5 08
Q0262:             MOV   R7,#32H                      ;0262   7F 32
                   MOV   R6,#00H                      ;0264   7E 00
                   LCALL Q02AE                        ;0266   12 02 AE
                   SJMP  Q0254                        ;0269   80 E9
Q026B:             MOV   R3,#03H                      ;026B   7B 03
                   JNB   P3.3,Q027F                   ;026D   30 B3 0F
                   JNB   P3.2,Q027F                   ;0270   30 B2 0C
                   LCALL Q02AA                        ;0273   12 02 AA
                   JNB   P3.3,Q02A7                   ;0276   30 B3 2E
                   JNB   P3.2,Q02A7                   ;0279   30 B2 2B
                   DEC   R3                           ;027C   1B
                   SJMP  Q02A7                        ;027D   80 28
Q027F:             JB    P3.3,Q0292                   ;027F   20 B3 10
                   JNB   P3.2,Q0292                   ;0282   30 B2 0D
                   LCALL Q02AA                        ;0285   12 02 AA
                   JB    P3.3,Q02A7                   ;0288   20 B3 1C
                   JNB   P3.2,Q02A7                   ;028B   30 B2 19
                   MOV   R3,#01H                      ;028E   7B 01
                   SJMP  Q02A7                        ;0290   80 15
Q0292:             JNB   P3.3,Q02A5                   ;0292   30 B3 10
                   JB    P3.2,Q02A5                   ;0295   20 B2 0D
                   LCALL Q02AA                        ;0298   12 02 AA
                   JNB   P3.3,Q02A7                   ;029B   30 B3 09
                   JB    P3.2,Q02A7                   ;029E   20 B2 06
                   CLR   A                            ;02A1   E4
                   MOV   R3,A                         ;02A2   FB
                   SJMP  Q02A7                        ;02A3   80 02
Q02A5:             MOV   R3,#03H                      ;02A5   7B 03
Q02A7:             MOV   R7,03H                       ;02A7   AF 03
                   RET                                ;02A9   22
;==========================================================================
Q02AA:             MOV   R7,#05H                      ;02AA   7F 05
                   MOV   R6,#00H                      ;02AC   7E 00
Q02AE:             MOV   A,R7                         ;02AE   EF
                   DEC   R7                           ;02AF   1F
                   MOV   R2,06H                       ;02B0   AA 06
                   JNZ   Q02B5                        ;02B2   70 01
                   DEC   R6                           ;02B4   1E
Q02B5:             ORL   A,R2                         ;02B5   4A
                   JZ    Q02CB                        ;02B6   60 13
                   CLR   A                            ;02B8   E4
                   MOV   R4,A                         ;02B9   FC
                   MOV   R5,A                         ;02BA   FD
Q02BB:             CLR   C                            ;02BB   C3
                   MOV   A,R5                         ;02BC   ED
                   SUBB  A,#26H                       ;02BD   94 26
                   MOV   A,R4                         ;02BF   EC
                   SUBB  A,#02H                       ;02C0   94 02
                   JNC   Q02AE                        ;02C2   50 EA
                   INC   R5                           ;02C4   0D
                   CJNE  R5,#00H,Q02C9                ;02C5   BD 00 01
                   INC   R4                           ;02C8   0C
Q02C9:             SJMP  Q02BB                        ;02C9   80 F0
Q02CB:             RET                                ;02CB   22
;==========================================================================
Q02CC:             JB    P3.4,Q02DF                   ;02CC   20 B4 10
                   LCALL Q02AA                        ;02CF   12 02 AA
                   JB    P3.4,Q02ED                   ;02D2   20 B4 18
                   CLR   A                            ;02D5   E4
                   MOV   09H,A                        ;02D6   F5 09
                   JB    20H.2,Q02ED                  ;02D8   20 02 12
                   SETB  20H.2                        ;02DB   D2 02
                   SJMP  Q02E7                        ;02DD   80 08
Q02DF:             MOV   A,08H                        ;02DF   E5 08
                   CJNE  A,#01H,Q02ED                 ;02E1   B4 01 09
                   JB    20H.2,Q02ED                  ;02E4   20 02 06
Q02E7:             LCALL Q026B                        ;02E7   12 02 6B
                   LCALL Q0016                        ;02EA   12 00 16
Q02ED:             RET                                ;02ED   22
;==========================================================================
Q02EE:             CLR   P3.1                         ;02EE   C2 B1
                   CLR   P3.1                         ;02F0   C2 B1
                   CLR   P3.5                         ;02F2   C2 B5
                   CLR   P3.5                         ;02F4   C2 B5
                   MOV   R7,#64H                      ;02F6   7F 64
                   MOV   R6,#00H                      ;02F8   7E 00
                   LJMP  Q02AE                        ;02FA   02 02 AE
;==========================================================================
Q02FD:             LCALL Q02EE                        ;02FD   12 02 EE
                   SETB  P3.5                         ;0300   D2 B5
                   SETB  P3.5                         ;0302   D2 B5
                   MOV   R7,#64H                      ;0304   7F 64
                   MOV   R6,#00H                      ;0306   7E 00
                   LJMP  Q02AE                        ;0308   02 02 AE
;==========================================================================
Q030B:             LCALL Q02EE                        ;030B   12 02 EE
                   SETB  P3.1                         ;030E   D2 B1
                   SETB  P3.1                         ;0310   D2 B1
                   MOV   R7,#64H                      ;0312   7F 64
                   MOV   R6,#00H                      ;0314   7E 00
                   LJMP  Q02AE                        ;0316   02 02 AE
;==========================================================================
Q0319:                 DB  01H, 09H, 00H, 01H, 0AH, 00H, 01H, 0BH        ;........
Q0321:                 DB  00H, 01H, 08H, 00H, 00H        ;.....
;==========================================================================
Q0326:             ORL   0B2H,#22H                    ;0326   43 B2 22
                   CLR   A                            ;0329   E4
                   MOV   0B1H,A                       ;032A   F5 B1
                   RET                                ;032C   22
;==========================================================================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给你来个试试

是用两个反汇编软件的吗?还是方式不一样?第2个明显有两段没有反汇编出来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是用两个反汇编软件的吗?还是方式不一样?第2个明显有两段没有反汇编出来

是用反汇编软件的两个不一样的方式  优化 和 智能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用反汇编软件的两个不一样的方式  优化 和 智能

非常感谢,汇编看起来难懂,这个还能编译成c语言的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我给你来个试试

牛哇

网友B:
引用 楼主:
非常感谢,汇编看起来难懂,这个还能编译成c语言的吗》》?

好像目前还没软件能够做到这一点,如果非要原来的这个程序,还是趁机好好学习一下汇编吧,每一小段子程序标注一功能,总归会懂得一些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