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单片机实物运行成功但是仿真失败,如何排查错误?

楼主(2021-05-30):
MQ5可以用按键模拟输入量,程序有的,提点建议,感谢各位大佬

为什么12单片机实物可以显示,但是用到51的仿真上温度也读取不了了啊

#include "intrins.h"
#include "temp.h"
#include "lcd.h"
#define FOSC    11059200L

typedef unsigned char BYTE;
typedef unsigned int WORD;
idata unsigned char str1[]="T:";
idata unsigned char str2[]="CO:";
BYTE code smgduan[17]={0xc0,0xf9,0xa4,0xb0,0x99,0x92,0x82,0xf8,
                                        0x80,0x90,0x88,0x83,0xc6,0xa1,0x86,0x8e};//显示0~F的值
/*12单片机基础寄存器负责产生pwm */
sfr CCON        =   0xD8;           //PCA control register
sbit CCF0       =   CCON^0;         //PCA module-0 interrupt flag
sbit CCF1       =   CCON^1;         //PCA module-1 interrupt flag
sbit CR         =   CCON^6;         //PCA timer run control bit
sbit CF         =   CCON^7;         //PCA timer overflow flag
sfr CMOD        =   0xD9;           //PCA mode register
sfr CL          =   0xE9;           //PCA base timer LOW
sfr CH          =   0xF9;           //PCA base timer HIGH
sfr CCAPM0      =   0xDA;           //PCA module-0 mode register
sfr CCAP0L      =   0xEA;           //PCA module-0 capture register LOW
sfr CCAP0H      =   0xFA;           //PCA module-0 capture register HIGH
sfr CCAPM1      =   0xDB;           //PCA module-1 mode register
sfr CCAP1L      =   0xEB;           //PCA module-1 capture register LOW
sfr CCAP1H      =   0xFB;           //PCA module-1 capture register HIGH
sfr PCAPWM0     =   0xf2;
sfr PCAPWM1     =   0xf3;
/*12单片机基础寄存器负责数模转换*/
sfr ADC_CONTR   =   0xBC;           //ADC control register
sfr ADC_RES     =   0xBD;           //ADC high 8-bit result register
sfr ADC_LOW2    =   0xBE;           //ADC low 2-bit result register
sfr P1ASF       =   0x9D;           //P1 secondary function control register
#define ADC_POWER   0x80            //ADC power control bit
#define ADC_FLAG    0x10            //ADC complete flag
#define ADC_START   0x08            //ADC start control bit
#define ADC_SPEEDLL 0x00            //420 clocks
#define ADC_SPEEDL  0x20            //280 clocks
#define ADC_SPEEDH  0x40            //140 clocks
#define ADC_SPEEDHH 0x60            //70 clocks

sbit key0=P3^0;
sbit key1=P3^1;
sbit key3=P3^2;
sbit key4=P3^3;
sbit key5=P3^4;
sbit key6=P3^5;
sbit beep=P3^6;

BYTE flag=0,flag2=0,ppm=0,c=230,cw=0;//轮回扫描
int pwm_pid,temp_1;
WORD yus=150,baoj=190;

void Delay(WORD n)
{
    WORD x;

    while (n--)
    {
        x = 50;
        while (x--);
    }
}

void pwm_init()//初始化12C5A60单片机pwm寄存器
{

    CCON = 0;                       //Initial PCA control register
                                    //PCA timer stop running
                                    //Clear CF flag
                                    //Clear all module interrupt flag
    CL = 0;                         //Reset PCA base timer
    CH = 0;
    CMOD = 0x02;                    //Set PCA timer clock source as Fosc/2
                                    //Disable PCA timer overflow interrupt
    CCAP0H = CCAP0L = 0xff;         //PWM0 port output 50% duty cycle square wave
    CCAPM0 = 0x42;                  //PCA module-0 work in 8-bit PWM mode and no PCA interrupt

    CR = 1;                         //PCA timer start run
}

void pwm_set(WORD x)//调节pwm占空比
{

        CCAP0H=x; //设置比较值
        CCAP0L=x;

}

/*----------------------------
数模转换获取通道1
----------------------------*/
BYTE GetADCResult(BYTE ch)//获取adc数值这里使用P1.1引脚GetADCResult(1)
{
    ADC_CONTR = ADC_POWER | ADC_SPEEDLL | ch | ADC_START;
    _nop_();                        //Must wait before inquiry
    _nop_();
    _nop_();
    _nop_();
    while (!(ADC_CONTR & ADC_FLAG));//Wait complete flag
    ADC_CONTR &= ~ADC_FLAG;         //Close ADC

    return ADC_RES;                 //Return ADC result
}

/*----------------------------
数模转换初始化
----------------------------*/
void InitADC()
{
    P1ASF = 0x02;                   //Open 8 channels ADC function
    ADC_RES = 0;                    //Clear previous result
    ADC_CONTR = ADC_POWER | ADC_SPEEDLL;
    Delay(2);                       //ADC power-on and delay
}
/*pid高级处理*/

int Position_PID (int Encoder,int Target)   //差速PID控制器//这里Encoder=实际CO浓度,Target=预期CO浓度;
{
         float Position_KP=1.75,Position_KI=0.26,Position_KD=0.012;
//Position_KI=c*0.01;
         static float Bias,Pwm,Integral_bias,Last_Bias;
        if(Encoder<=5)
                Integral_bias=0;
         Bias=Encoder-Target;                                  //计算偏差
         Integral_bias+=Bias;                                         //求出偏差的积分
         Pwm=Position_KP*Bias+Position_KI*Integral_bias+Position_KD*(Bias-Last_Bias);       //位置式PID控制器
         Last_Bias=Bias;                                       //保存上一次偏差
         return Pwm;                                           //返回PWM值
}

int datapros(int temp) //温度的计算
{
           float tp;
        if(temp< 0)                                //当温度值为负数
          {
          //   -
                //因为读取的温度是实际温度的补码,所以减1,再取反求出原码
                temp=temp-1;
                temp=~temp;
                tp=temp;
                temp=tp*0.0625*100+0.5;
                //留两个小数点就*100,+0.5是四舍五入,因为C语言浮点数转换为整型的时候把小数点
                //后面的数自动去掉,不管是否大于0.5,而+0.5之后大于0.5的就是进1了,小于0.5的就
                //算加上0.5,还是在小数点后面。

          }
         else
          {

                tp=temp;//因为数据处理有小数点所以将温度赋给一个浮点型变量
                //如果温度是正的那么,那么正数的原码就是补码它本身
                temp=tp*0.0625*100+0.5;
                //留两个小数点就*100,+0.5是四舍五入,因为C语言浮点数转换为整型的时候把小数点
                //后面的数自动去掉,不管是否大于0.5,而+0.5之后大于0.5的就是进1了,小于0.5的就
                //算加上0.5,还是在小数点后面。
        }
return temp;
}

void main()
{
                pwm_init();//初始化pwm
                InitADC();
                Init_DS18B20();
                LcdInit();
        beep=0;//初始化关闭蜂鸣器
        LcdShowStr(0,0,str1);
        LcdShowStr(0,1,str2);
        DisplayOneChar(7,0,'C');
        DisplayOneChar(15,0,'C');
        Display_Ref_T(350);//预设温度
        P2=~smgduan[0];
        while (1)
    {
                                ppm=GetADCResult(1);
                                pwm_pid=Position_PID(ppm-135,yus-150);//传入pid变量

                                                                if(pwm_pid>235)//限幅
                                                pwm_pid=235;
                                        if(pwm_pid<1)//限幅
                                                pwm_pid=1;
                                        pwm_set(pwm_pid);

                                                        if(!key0)
                                        {
                                        Delay(100);
                                                if(!key0)
                                                {
                                                        cw--;
                                                        while(!key0);
                                        if(cw<1)
                                                cw=0;
                                                }

                                        }
                                                if(!key1)
                                        {
                                        Delay(100);
                                                if(!key1)
                                                {
                                                        cw++;
                                                        while(!key1);
                                        if(cw>9)
                                                cw=9;
                                                }

                                        }

                                P2=~smgduan[cw];

                                                        if(!key3)
                                        {
                                        Delay(100);
                                                if(!key3)
                                                {
                                                        yus--;
                                                        while(!key3);
                                        if(yus<1)
                                                yus=0;
                                                }

                                        }
                                                if(!key4)
                                        {
                                        Delay(100);
                                                if(!key4)
                                                {
                                                        yus++;
                                                        while(!key4);

                                                }

                                        }

                                                        if(!key5)
                                        {
                                        Delay(100);
                                                if(!key5)
                                                {
                                                        baoj--;
                                                        while(!key5);
                                        if(baoj<1)
                                                baoj=0;
                                                }

                                        }
                                                if(!key6)
                                        {
                                        Delay(100);
                                                if(!key6)
                                                {
                                                        baoj++;
                                                        while(!key6);

                                                }

                                        }

                                if(flag==10)
                                {
                                        if(temp_1>350||ppm>baoj)
                                        {
                                        beep=1;
                                        }else
                                        {
                                        beep=0;
                                        }
                                }
                                if(flag==20)
                                {
                                temp_1=datapros(Ds18b20ReadTemp())*0.1;
                                ppm=GetADCResult(1);

                                }
                                if(flag2==10)
                                {
                                        Delay(100);
                                Display_T(temp_1);//实时温度
                                Display_Pre_CO(yus);
                                Display_Warn_CO(baoj);
                                        Delay(100);
                                        if(245<ppm)
                                                ppm=240;

                                Display_CO(ppm);
                                }

                                flag++;
                                if(flag==21)
                                {
                                        flag=0;
                                        flag2++;
                                        if(flag2==20)
                                        {
                                        flag2=0;
                                        }
                                }

    }
}

网友A:
sfr定义的寄存器,都不支持仿真。

网友B:
仿真软件本就没有的模型谈何失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