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串口发送字符串出现乱码 晶振12MHZ 波特率4800 求大佬指出问题

楼主(2021-05-30):
#include <STC15F2K60S2.h>

unsigned char send_str[7]={"abcdef"};

void UartInit(void)                //4800bps@12.000MHz
{
        PCON &= 0x7F;                //波特率不倍速
        SCON = 0x50;                //8位数据,可变波特率
        AUXR |= 0x40;                //定时器1时钟为Fosc,即1T
        AUXR &= 0xFE;                //串口1选择定时器1为波特率发生器
        TMOD &= 0x0F;                //清除定时器1模式位
        TMOD |= 0x20;                //设定定时器1为8位自动重装方式
        TL1 = 0xB2;                //设定定时初值
        TH1 = 0xB2;                //设定定时器重装值
        ET1 = 0;                //禁止定时器1中断
        TR1 = 1;                //启动定时器1
}

void close()
{
  P2 =(P2&0x1f)|0x80;P0=0xff;
        P2 =(P2&0x1f)|0xa0;P0=0x00;
}

void send_string()
{
  unsigned char i;
        for(i=0;i<6;i++)
        {
    SBUF = send_str[i];
                while(!TI);
                TI=0;
  }
}

void main()
{
  close();
  UartInit();
        EA=1;
while(1)
{
  send_string();
}
}

网友A:
串口要用11.0592Mhz的晶振

网友B:
串口接收方用文本模式试试

网友C:
12M晶振的话使用波特率加倍可以,同时要注意串口上的波特率要跟程序一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