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C语言多数组发送程序,如何优化

楼主(2021-05-30):
unsigned char Color1[]={0xAA,0x55,0x00,0x80,0x00,0x30};
unsigned char Color2[]={"abcdefg"};
unsigned char Color3[]={0xcc,0x33,0xc3,0x3c};

void Color_matching()

{

        send_string_com(Color1,6);
        send_string_com(Color2,3);
        send_string_com(Color3,4);
}
//向串口发送一个字符串,strlen为该字符串长度
void send_string_com( unsigned char *str, unsigned char strlen)
   {
     unsigned int k= 0 ;
         do
    {
          SBUF = (*(str + k));
      k++;
                 while (TI==0);
             TI= 0 ;
    }
         while (k < strlen);
   }

Color1[]={0xAA,0x55,0x00,0x80,0x00,0x30}; 前两位帧头和指令 ,后四位为座标
Color2[]是变化的,可以是字符串或16进数据,
Color3[] 帧尾

网友A:
你想怎么优化?减少程序空间,减少代码数目,增加代码可读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想怎么优化?减少程序空间,减少代码数目,增加代码可读性,

怎么说呢,就是方便移植,调用,中间有一组是变量,后面需要调用整个函数

网友A:
引用 楼主:
怎么说呢,就是方便移植,调用,中间有一组是变量,后面需要调用整个函数

你需要载构建一个函数,前面四个参数是坐标,最后一个是你要发送的数据
void Send_Color(u8 x_s,u8 x_e,u8 y_s,u8 y_e,u8 *p)
{
发送帧头--固定
发送坐标--形参
发送数据--实参
发送帧尾--固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