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teus刚开始仿真就卡死闪退

楼主:
请问是电路的原因还是程序的原因

网友A(2021-05-31):
我也刚开始学习使用protues,你看下有没有不能仿真的器件,或者从论坛下载些示例能不能跑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也刚开始学习使用protues,你看下有没有不能仿真的器件,或者从论坛下载些示例能不能跑

别的仿真都行,就这个不行

网友A:
要不把工程发上来,我试试

网友C:
犹抱琵琶半遮面,把图放完全点不行

网友D:
卸了重装?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要不把工程发上来,我试试

点附件发不了阿,没弹出编辑器

网友E:
发不了文件就网盘啊。。办法总比困难多。。

网友E:
发不了就发网盘。办法总是有的

网友F:
印象中可能是光耦缺少仿真模型

网友G:
会不会是电路元件被烧坏了?

网友H(2024-05-19):
引用 网友G:
会不会是电路元件被烧坏了?

仿真怎么会烧坏呢?!!

网友I:
有可能是你的电脑带不动,或者就是与你的电脑不适配,你可以把他删了重新下载,看看你的电脑是32的还是64的

网友J:
引用 网友H:
仿真怎么会烧坏呢?!!

电路参数设置不恰当,部分器件过流的情况下,软件确实会报错但不会闪退。他可能表达的是这种烧坏。

网友K:
会不会是你运行环境保护,可能你系统兼容性问题,你可以测试一下,改一下兼容性,有些是这样的

网友L:
可以在库中多找几个光耦试试,有时仿真也会遇到这样的问题,多换几个器件。

网友M:
可能是元器件的问题,点击有问题的元器件勾选不进行仿真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