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外遥控器协议这是那一种,如何分析0和1

楼主(2021-05-30):
工作之余,得到一个遥控器,用示波器查看它的波形,发现却不知道这是那种协议的波形。苦思不其解,特发到网上,望过往大神告之。

网友A:
百度一下,你就知道了。
这些资料网上多的是,在你发贴、待审、待回复的时间内,已经搞定了。。

网友B:
直接放弃吧
如果你对着这个波形能找到NEC或者其它的协议,那就好
如果找不到,那就算了,有的红外协议就是厂商自己订的
像美的和格力的一些型号就是它们自己协议,都用NEC,那不乱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百度一下,你就知道了。
这些资料网上多的是,在你发贴、待审、待回复的时间内,已经搞定了。。

在网上找了好多,但是没找到类似的。

网友C:
有没有帧头和帧尾,哪几个信号是帧头、帧尾。捕捉频率是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有没有帧头和帧尾,哪几个信号是帧头、帧尾。捕捉频率是多少。

这个是我分析出来的0     1编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