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习灯 5亮度PWM调光灯 一个数码管显示档位 单片机程序

楼主(2021-05-30):
前些天想做个PWM调光灯给大宝学习用 想着能在论坛里搜个现成的程序省点力气 因为我也是个初学者 编代码太费劲 结果没找到合适的 无奈自己研究好几天终于写出来了 大神们别笑话我啊 哈哈 特意拿出来分享给大家 里面注释很详细 想要的拿去不用谢^_^
过两天抽时间做出成品 到时再给大家分享图片

#include "reg52.h"

sbit PWMOUT=P2^0;         //PWM输出
sbit Kjia=P3^0;             //按键 加
sbit Kjian=P3^2;     //按键 减
sbit K=P3^1;             //按键 开关机
sbit ON_OFF=P2^7;    //开关机状态指示灯

sbit LSA=P2^2;                 //普中开发板定义右边第一个数码管
sbit LSB=P2^3;
sbit LSC=P2^4;

bit kaiguan = 0;         //开关机状态位
unsigned int count=0,FLAG=0,stat;
unsigned char cnt = 0;         // 档位变量
//延时函数
void DELAY(unsigned int t)
{
        while(t--);
}
//定时器 T0 初始化
void init_T0(void)
{
    EA=1;
    ET0=1;
    IP=0x02;
        TMOD=0x01;
    TL0=(65535-100)%256;
    TH0=(65535-100)/256;
    TR0=1;
}
//按键扫描
void scan_key(void)
{
    if(K==0)
    {
        DELAY(10000);
        if(K==0)
        {
                        kaiguan=~kaiguan;
                        ON_OFF=~ON_OFF;
                        if(ON_OFF==1)
                        {        //开机动画 HELLO
                                P0=0x76;                  //1  H
                                DELAY(50000);
                                P0=0x00;
                                DELAY(30000);
                                P0=0x79;                  //2  E
                                DELAY(50000);
                                P0=0x00;
                                DELAY(30000);
                                P0=0x38;                  //3  L
                                DELAY(50000);
                                P0=0x00;
                                DELAY(30000);
                                P0=0x38;                  //4  L
                                DELAY(50000);
                                P0=0x00;
                                DELAY(30000);
                                P0=0x3f;                  //5  O
                        }
                        else
                        {
                                P0=0x00;
                        }
                        while(!K);
                }
    }
        if(kaiguan==0)        // 关机
        {
                cnt=0;
                TR0=0;
        }
        if(kaiguan==1) //开机
        {
                if(Kjia==0)
                {
                        DELAY(10000);
                        if(Kjia==0)
                        {
                                cnt=cnt+1;
                                if(cnt>=5)                //加到5后不变
                                {
                                        cnt=5;
                                }
                        }
                }
                if((Kjian==0)&&(cnt>1))
                {
                        DELAY(10000);
                        if(Kjian==0)
                        {
                                cnt=cnt-1;                //减到1后不变
                        }
                }
        }
// 档位选择
        switch(cnt)
        {
                case 0:
                        TR0=0;PWMOUT=1;break;
                case 1:
                        P0=0x06;TR0=1;FLAG=90;break;//FLAG = 90;亮度10%
                case 2:
                        P0=0x5b;TR0=1;FLAG=70;break;
                case 3:
                        P0=0x4f;TR0=1;FLAG=50;break;
                case 4:
                        P0=0x66;TR0=1;FLAG=30;break;
                case 5:
                        P0=0x6d;TR0=1;FLAG=10;break;//最亮
        }
}
//主函数
void main()
{
        LSA=0;
        LSB=0;
        LSC=0;
    init_T0();
    PWMOUT=1;         //  开发板P2^0高电平 灯不亮 代表关机状态 实际应用改成 0
        ON_OFF = 0;         //  关机
        P0=0x00;
        cnt=0;
    while(1)
    {
        scan_key();
    }
}
// 定时器T0 中断函数
void timer0() interrupt 1
{
    TL0=(65535-100)%256;
    TH0=(65535-100)/256;
    if(count==FLAG)
    {
        PWMOUT=0;
    }
    count++;
    if(count==100)
    {
            count=0;
        if(FLAG==0)
        PWMOUT=0;
        else
        PWMOUT=1;
    }
}

以上代码Keil工程51hei下载:

网友A:
坐等成品学习

楼主:
灯还没做 用这个程序给大宝做了个3档调速小风扇 呵呵

网友B:
引用 楼主:
灯还没做 用这个程序给大宝做了个3档调速小风扇 呵呵

有电路图吗?

网友C:
有原理图吗

网友D(2021-07-03):
不错,能有原理图就更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