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大佬让我重新把整个C语言学一遍

楼主(2021-05-31):
         当初在学校的时候,开的C语言的课,基本也就只是学一学if else for这些加上一些思维逻辑方面的基础的东西,现在自学单片机,一套32的入门视频下来,跟着单片机学的C,整套视频里边关于C的知识也都能看懂.指针结构体什么的还是能看简单用一用.
         结果这两天去面试,大佬给我一份基本纯C的笔试题,结果好像只能做出不到一半的题目...
         他让我回去重新把整套C学一遍直到自己能够调试到单链表的增、删、改、写 为止,有大佬有推荐哪个视频嘛!

网友A:
可供参考

C语言学习资料推荐
http://www.51hei.com/bbs/dpj-198731-1.html

网友B:
会结构和指针,就应该会操作单链表,不用老是浪费时间看视频,太慢了,顶多看看例程,关键是自己在脑子里多想,自己给自己出题。链表操作,无论单双还是树都是基本操作,没有技术含量。

网友C:
买本C语言的书。结合视频巩固知识。

网友D:
直接去b站找吧,c语言教程多的是,建议直接看书,边学边做,两三周就差不多

网友E:
可以去mooc上看看浙江大学的c语言基础课程,单链表的增删查改涉及到一些数据结构的知识,可以去看一下王道考研数据结构

网友A:
我给你来个程序试试
单链表的增、删

/*
单链表的增、删
*/
#include<stdlib.h>
#include <stdio.h>

void create();
void display();
void insert_begin();
void insert_end();
void insert_pos();
void delete_begin();
void delete_end();
void delete_pos();

struct node
{
        int info;
        struct node *next;
};
struct node *start=NULL;
int main()
{
        int choice;
        while(1){

                printf("n                MENU                             n");
                printf("n 1.Create     n");
                printf("n 2.Display    n");
                printf("n 3.Insert at the beginning    n");
                printf("n 4.Insert at the end  n");
                printf("n 5.Insert at specified position       n");
                printf("n 6.Delete from beginning      n");
                printf("n 7.Delete from the end        n");
                printf("n 8.Delete from specified position     n");
                printf("n 9.Exit       n");
                printf("n--------------------------------------n");
                printf("Enter your choice:t");
                scanf("%d",&choice);
                switch(choice)
                {
                case 1:
                        create();
                        break;
                case 2:
                        display();
                        break;
                case 3:
                        insert_begin();
                        break;
                case 4:
                        insert_end();
                        break;
                case 5:
                        insert_pos();
                        break;
                case 6:
                        delete_begin();
                        break;
                case 7:
                        delete_end();
                        break;
                case 8:
                        delete_pos();
                        break;

                case 9:
                        exit(0);
                        break;

                default:
                        printf("n Wrong Choice:n");
                        break;
                }
        }
        return 0;
}
void create()
{
        struct node *temp,*ptr;
        temp=(struct node *)malloc(sizeof(struct node));
        if(temp==NULL)
        {
                printf("nOut of Memory Space:n");
                exit(0);
        }
        printf("nEnter the data value for the node:t");
        scanf("%d",&temp->info);
        temp->next=NULL;
        if(start==NULL)
        {
                start=temp;
        }
        else
        {
                ptr=start;
                while(ptr->next!=NULL)
                {
                        ptr=ptr->next;
                }
                ptr->next=temp;
        }
}
void display()
{
        struct node *ptr;
        if(start==NULL)
        {
                printf("nList is empty:n");
                return;
        }
        else
        {
                ptr=start;
                printf("nThe List elements are:n");
                while(ptr!=NULL)
                {
                        printf("%dt",ptr->info );
                        ptr=ptr->next ;
                }
        }
}
void insert_begin()
{
        struct node *temp;
        temp=(struct node *)malloc(sizeof(struct node));
        if(temp==NULL)
        {
                printf("nOut of Memory Space:n");
                return;
        }
        printf("nEnter the data value for the node:t" );
        scanf("%d",&temp->info);
        temp->next =NULL;
        if(start==NULL)
        {
                start=temp;
        }
        else
        {
                temp->next=start;
                start=temp;
        }
}
void insert_end()
{
        struct node *temp,*ptr;
        temp=(struct node *)malloc(sizeof(struct node));
        if(temp==NULL)
        {
                printf("nOut of Memory Space:n");
                return;
        }
        printf("nEnter the data value for the node:t" );
        scanf("%d",&temp->info );
        temp->next =NULL;
        if(start==NULL)
        {
                start=temp;
        }
        else
        {
                ptr=start;
                while(ptr->next !=NULL)
                {
                        ptr=ptr->next ;
                }
                ptr->next =temp;
        }
}
void insert_pos()
{
        struct node *ptr,*temp;
        int i,pos;
        temp=(struct node *)malloc(sizeof(struct node));
        if(temp==NULL)
        {
                printf("nOut of Memory Space:n");
                return;
        }
        printf("nEnter the position for the new node to be inserted:t");
        scanf("%d",&pos);
        printf("nEnter the data value of the node:t");
        scanf("%d",&temp->info) ;

        temp->next=NULL;
        if(pos==0)
        {
                temp->next=start;
                start=temp;
        }
        else
        {
                for(i=0,ptr=start;i<pos-1;i++) { ptr=ptr->next;
                        if(ptr==NULL)
                        {
                                printf("nPosition not found:[Handle with care]n");
                                return;
                        }
                }
                temp->next =ptr->next ;
                ptr->next=temp;
        }
}
void delete_begin()
{
        struct node *ptr;
        if(ptr==NULL)
        {
                printf("nList is Empty:n");
                return;
        }
        else
        {
                ptr=start;
                start=start->next ;
                printf("nThe deleted element is :%dt",ptr->info);
                free(ptr);
        }
}
void delete_end()
{
        struct node *temp,*ptr;
        if(start==NULL)
        {
                printf("nList is Empty:");
                exit(0);
        }
        else if(start->next ==NULL)
        {
                ptr=start;
                start=NULL;
                printf("nThe deleted element is:%dt",ptr->info);
                free(ptr);
        }
        else
        {
                ptr=start;
                while(ptr->next!=NULL)
                {
                        temp=ptr;
                        ptr=ptr->next;
                }
                temp->next=NULL;
                printf("nThe deleted element is:%dt",ptr->info);
                free(ptr);
        }
}
void delete_pos()
{
        int i,pos;
        struct node *temp,*ptr;
        if(start==NULL)
        {
                printf("nThe List is Empty:n");
                exit(0);
        }
        else
        {
                printf("nEnter the position of the node to be deleted:t");
                scanf("%d",&pos);
                if(pos==0)
                {
                        ptr=start;
                        start=start->next ;
                        printf("nThe deleted element is:%dt",ptr->info  );
                        free(ptr);
                }
                else
                {
                        ptr=start;
                        for(i=0;i<pos;i++) { temp=ptr; ptr=ptr->next ;
                                if(ptr==NULL)
                                {
                                        printf("nPosition not Found:n");
                                        return;
                                }
                        }
                        temp->next =ptr->next ;
                        printf("nThe deleted element is:%dt",ptr->info );
                        free(ptr);
                }
        }
}

网友F:
我觉得学C看书蛮快的,我觉得视频比较拖,耽误时间,楼主已经有基础来了。看书完全可以胜任

网友G:
看大佬的意思不是说你c语言不行,而是没看过《数据结构》这种编程基础知识。

网友H:
推荐The_C_Programming_Language这本书,有电子中文版的

网友I:
慕课里就有

网友J:
要快。我觉得边做题边学更好。去乐扣刷题。不会的就研究。有点基础的话不怕

网友K:
看书加看视频 效果更好

网友L:
c的primer 书就可以了。C语言有技术,再重新学一下也很快 。但不重学的话,知识不全。其实有针对性的,学不会的就好

楼主(2021-12-23):
引用 网友A:
我给你来个程序试试
单链表的增、删

哈哈,半年后才重新回来看帖子...粗略的看了一下,虽然这半年也没怎么写程序,但是结构体指针这些都还算能接受了...主要还是需要多看看别人代码...

网友M:
引用 楼主:
哈哈,半年后才重新回来看帖子...粗略的看了一下,虽然这半年也没怎么写程序,但是结构体指针这些都还算 ...

你以为你懂了,其实没有,程序是写出来的不是看出来的

网友N:
对源程序做一些修改,看自己能否再独立写出完整的程序

网友O:
你去慕课上看各大高校的课

网友P:
会结构和指针,就应该会操作单链表,基本上哔哩哔哩可以自学

网友Q:
都会指针了,好强。  我写单片机逻辑业务简单的 ,从来不用指针。  看多一个多级菜单程序用过指针。看了好久才明白怎么回事。

网友R:
数据结构而已,本质还是结构体与指针

网友S:
直接去B站找郝斌C语言和数据结构,你现在是ifelseswitch, 那么你缺的是精华部分->指针,内存,数据结构的链表队列,算法里面的排序、滤波,代码规范、再来点实际应用的PID,wifi这些就基本就差不多

网友T:
建议看C Primer,这本书对学习C语言新手有帮助的。而且,常用的代码函数会在这本书上找,还可以当作查字典。

网友U:
买书,买学习版,看例程,自己开发多实操练练就上手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