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实现发光二极管D1~D4,D8~D5循环点亮 k2闭合实现D4~D1,D5~D8循环点亮"

楼主(2021-05-31):
单片机开关k1闭合时,实现发光二极管D1~D4,D8~D5循环点亮,k2闭合时,实现D4~D1,D5~D8循环点亮 ,谢谢大佬们!

网友A:
分两个模式,K1按下执行模式1,K2按下执行模式2。你需要考虑的是K1 K2 同时按下时是该干什么还是什么都不干。处理好这个问题,你的程序就可以完工了。

网友B:
参考下流水灯的程序就知道怎么循环点亮了,只是按照你的顺序建立2个数组,然后可以用switch case语法,根据2种或以上的状态,进入,对应不同的数组,点亮延时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