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K-ESP8266和51单片机电平不兼容吗?

楼主:
在正点原子购入的ATK-ESP8266,单片机是普中开发板STC89C52。
单片机可以和CH340正常通信,CH340可以和ATK-ESP8266正常通信,但单片机和ATK-ESP8266的通信就有问题了。
  • 具体问题:单片机和8266通信时,代码部分设定,中断服务函数若RI==1,接收SBUF数据,显示到LCD1602上,实际运行时,LCD1602显示的数据不是ESP8266发来的,而是单片机发出去的AT指令。按道理,单片机发AT指令虽然会进入中断服务函数,但不会进入RI==1的if语句,也不会执行LCD显示。这个时候用CH340的rx接单片机rx,tx接tx,共用串口,观察ESP8266的收发,串口调试助手上的显示一切正确(如单片机发送AT,串口调试助手上会显示ESP8266返回的OK)
  • 单独看单片机的接收问题:用CH340(UTX)给ESP8266(RXD)发AT指令,让STC89C52(P30)来接收ESP8266(TXD)发的信息,也有问题,单片机接收到的是CH340发出来的AT指令,不是ESP8266返回的信息。
  • 单独看单片机的发送问题:用STC89C52(P31)来给ESP8266(RXD)发AT指令,让CH340(URX)来接收ESP8266(TXD)发的信息,没有问题,单片机发AT,串口调试助手会收到OK

求助啊大佬们!!

网友A(2021-05-31):
电路是如何连接的、主要程序又是如何的

电平可以直接连接的,不然就按电平方向,加个二极管。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电路是如何连接的、主要程序又是如何的

加二极管是有什么用呢大佬,看电路通不通吗,我马上把程序和电路连接传上来

网友B:
创建了一个专门测试51单片机和8266之间通信的工程文件,代码如下main.c里的主函数代码

串口初始化程序代码

网友C:
两串口用200欧电阻隔开,毕竟一个是5V,一个是3.3V。这是我几年前的项目用的,几年来通讯都正常。还有,你测试的时候应该断开CH340,电路的上拉下拉会影响通讯,不要总带着第3者调试。

网友D:
你把ESP8266直接连接到STC89C52吗?ESP8266的供电和信号高电平是3.3V,而单片机的是5V,直接相连容易烧坏ESP8266的,要经过电平转换。

网友E:
ESP8266电源电压(+ 3.3V到3.6V),LTTL电平。不能直接和通用51单片机相联。

网友F(2024-10-29):
ESP8266电平电压为3.3v, 与5V单片机IO口, 电源电压不匹配, 可以采用3.3v的低压版的51单片机.

网友G:
ATK-ESP8266(通常指的是ESP8266模块)和51单片机之间的电平确实存在不兼容的问题。ESP8266的工作电压一般为3.3V,而大多数51单片机(8051系列单片机)工作在5V电压下。因此,如果直接将51单片机的I/O口与ESP8266连接,可能会导致ESP8266受到损坏。 为了确保两者之间的兼容性,通常需要采取以下措施:   电平转换:使用电平转换器(Level Shifter)将51单片机的5V信号转换为ESP8266所需的3.3V信号。反之,如果ESP8266需要向51单片机发送信号,也可以使用电平转换器来提高信号电平。   分压电路:对于单向数据传输,可以使用分压电阻网络将5V信号降低到3.3V。   直接连接:在一些情况下,如果51单片机的输出电流很小,并且不需要很长时间的高电平信号,可以尝试直接连接。但这种方式风险较大,不推荐在重要应用中使用。   总之,在连接ESP8266和51单片机时,务必确保电平匹配,以避免损坏任何组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