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有没有STC12单片机EEPROM流水灯例子?

楼主(2021-05-31):
LED流水灯从第一颗灯,第二,第三,第四,我把第三颗灯保存起来,无论复位还是断电都是从第三颗灯开始跑

网友A:
没代码怎么看

网友B:
初始化时读取 EEPROM值,然后跑流水灯,很简单的一个东西,自己写写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初始化时读取 EEPROM值,然后跑流水灯,很简单的一个东西,自己写写好了

高手,可以举个例子吗?

网友C:
看一下普中的EEPROM-IICDE 视频和程序   搜一下普中开源

网友D:
STC单片机EEPROM读写程序
https://wenku.baidu.com/view/39dbfb264b35eefdc8d33308.html?rec_flag=default&fr=pc_newview_relate-1001_1-3-wk_rec_doc-1001_1-3-39dbfb264b35eefdc8d33308&sxts=1622441211943
常用串行eeprom应用
https://wenku.baidu.com/view/a8edccfcf705cc175527093a.html

STC单片机EEPROM读写程序.pdf (297.87 KB, 下载次数: 14)

网友E:
程序直接从第三个灯开始跑就可以,无需EEPROM。

网友F:
不是有例程吗?网上一大堆。搜就完事了。一个读写E2PR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