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单片机+ADC0804实现电压的AD转换,LCD1602显示电压

楼主:
AD转换程序:
用ADC0804芯片实现对电压的采集;
用LCD1602显示电压值;
采集误差位0.05V;
附件包含完整程序和仿真实际;
文件中含有ADC0804芯片介绍。

#include<reg51.h>
#include<intrins.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long unsigned long
#define LCD_DB P1
#define DB P0
sbit LCD_RS=P2^0;                //P2.2~lcd的RS
sbit LCD_RW=P2^1;                //p2.1~lcd的RW
sbit LCD_E=P2^2;                //p2.2~lcd的E
sbit AD_CS=P2^3;                //P2.3~0804的CS
sbit AD_RD=P2^4;                //P2.4~0804的RD
sbit AD_WR=P2^5;                //P2.5~0804的WR
sbit AD_INTR=P3^2;                //P3.2~O8O4的INTR,采用中断方式采集数据
void LCD_init(void);                                //LCD初始化函数
void LCD_write_command(uchar dat);          //LCD写命令函数
void LCD_write_data(uchar dat);                  //LCD写数据函数
void display(ulong num);
uchar table[]="The Volt Is:";                 //第一行提示字符串

//********延时函数***************
void delay_n40us(uint n)
{ uint i;
uchar j;
for(i=n;i>0;i--)
for(j=0;j<2;j++); //在这个延时循环函数中我只做了2次循环,
}

//*************LCD初始化函数************
void LCD_init(void)
{
LCD_write_command(0x38);//设置8位格式,2行,5x7
LCD_write_command(0x0c);//整体显示,关光标,不闪烁
LCD_write_command(0x06);//设定输入方式,增量不移位--------------
LCD_write_command(0x01);//清除屏幕显示----------------
delay_n40us(100);
}

//****************lcd写命令函数
void LCD_write_command(uchar dat)
{
LCD_DB=dat;
LCD_RS=0;
LCD_RW=0;
LCD_E=1;
LCD_E=0;
delay_n40us(1);
}

//**********lcd写数据函数************
void LCD_write_data(uchar dat)
{
LCD_DB=dat;
LCD_RS=1;
LCD_RW=0;
LCD_E=1;
LCD_E=0;
delay_n40us(1);
}

//************显示电压函数
void display(ulong num)
{
uchar ge,point,zhi;

    zhi=(num*50+122)/255;        //算出电压值,保留一位小数,误差0.5V
        ge=zhi/10%10;                         //提取各位
        point=zhi%10;                          //提取小数位
    LCD_write_command(0x80+64+6); //从第二行第七个位置开始显示电压
    LCD_write_data(0x30+ge);          //显示个位
    delay_n40us(1500);
    LCD_write_data('.');                  //显示小数点
    delay_n40us(1500);
    LCD_write_data(0x30+point);          //显示小数
    delay_n40us(1500);
    LCD_write_data(0x30);
    delay_n40us(1500);
    LCD_write_data('V');                   //显示单位V
    delay_n40us(1500);
}

void in1t0_AD( ) interrupt 0         using 1         //当AD转换完成ITNR变0进入中断
{
ulong num;
EA=0;                                                                          //关中断
AD_RD=1;
delay_n40us(1);
AD_RD=0;                                                                  //读数据有效
delay_n40us(1);
num=DB;                                                                         //读取0804AD转换的数据
delay_n40us(10);
AD_RD=1;
display(num);                                                         //显示电压

}
void main()
{
uchar i;
LCD_init();
DB=0xff;
P3=0xff;
LCD_write_command(0x80);                //从第一行开始显示提示字符
for(i=0;i<12;i++)
{
  LCD_write_data(table[i]);
}
DB=0xff;
P3=0xff;
EA=1;                                                   //开中断
EX0=1;                                                   //开中断0
IT0=1;                                                   //中断0下降沿有效
AD_INTR=1;
while(1)
{
EA=1;
AD_CS=1;
delay_n40us(1);
AD_CS=0;                                         //选0804芯片
delay_n40us(2);
AD_WR=1;
delay_n40us(1);
AD_WR=0;                                        //开始AD转换
delay_n40us(1);
AD_WR=1;
delay_n40us(1);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