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PT2046怎么在proteus中进行仿真

楼主(2021-05-31):
请问各位大佬们,Proteus中没有找到xpt2046的器件,有没有什么办法加载它的元件包呢?

网友A:
这个软件好像有MCP3421这个ADC
价钱要比xpt2046贵几块钱
实在想仿真的可以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软件好像有MCP3421这个ADC
价钱要比xpt2046贵几块钱
实在想仿真的可以试试

对,国产的芯片他们还没有,最后选择了使用pcf8591仿真使用,现在开发学习板很多都使用了xpt2046,比pcf8591便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