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单片机PWM调光的程序求指教,本人新手,大神勿笑,请大神给个思路,不知道怎么下手

楼主(2021-05-31):
功能说明:

1.开关,按下开,按下关。指示灯在关灯状态下常亮,开灯熄灭
2.定时,在开灯情况下,按第1次,定时30分钟,按第2次,定时60分钟,按第3次,定时120分钟,按第四次,定时关。循环
3.亮度减,共10个档位,一次减10%,减到10%亮度为止。长按无极调光减到10%为止。
4.色温,按一次切换一个色温。默认值2路一起亮,100%亮度输出。按一次PWM1,2PWM2,32路一起亮。循环
5.亮度加,共10个档位,一次加10%,加到100%亮度为止。长按无极调光加到100%为止。
6.定时功能开启时,30分钟模式,指示灯5S快闪一次。60分钟模式,指示灯5S快闪2次。120分钟模式,指示灯5S快闪3次。

第一次做LED调光的项目,不知道怎么下手。

网友A:
思路你不都已经写好了吗?
还想要什么?
这就是一个很简单的项目
外部中断作为开关
定时相关功能使用定时器
PWM使用单片机片上的PWM功能
如果没有PWM功能就用另一个定时器
如果只有一个定时器,那就想办法定时和PWM只用一个定时器来完成
根据LED电源来决定开和关工作状态下的单片机工作状态:如果是电池供电,关机就要进入掉电模式来省电
如果是220V供电就不用管功耗这一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思路你不都已经写好了吗?
还想要什么?
这就是一个很简单的项目

学习中,感谢大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