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PI读取传感器ID值时,SCK和MOSI波形正确。MISO的波形很奇怪

楼主:
SPI读取传感器ID值时,返回值一直是0x00或0xFF,将读取ID值程序放入while(1)循环,用示波器观察,SCK和MOSI波形正确,MISO的波形很小。放大好多才能看见,而且不正确,有了解的大佬麻烦指点指点

SCK,MOSI

SCK,MOSI

MISO

MISO

网友A(2021-06-01):
这示波器看不懂,为啥都是负电压,而且是-40V,你用的是衰减的表棒么? 用正常方法再量一次比较好。
不过看MISO波形,估计是没加上拉电阻。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示波器看不懂,为啥都是负电压,而且是-40V,你用的是衰减的表棒么? 用正常方法再量一次比较好。
不过 ...

感谢回复,我用的是衰减10倍的,上拉电阻加多大的合适啊

网友A:
4.7K到10K应该都可以

网友B:
引用 网友A:
4.7K到10K应该都可以

我这是一主多从,一个SPI带的四个传感器,是每个从机加一个,还是只加一个就行呢?SPI的其他三根线不用加吗?

网友A:
没做过一主多从的,我的建议是MISO接上拉,一个就好,每个从机的CS也接上拉,安全点。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没做过一主多从的,我的建议是MISO接上拉,一个就好,每个从机的CS也接上拉,安全点。

谢谢回复,我先试试

网友C(2021-11-17):
你好,我最近也出现了同样的问题,请问您最后是怎么解决的,能否指导指导

网友D:
引用 网友A:
这示波器看不懂,为啥都是负电压,而且是-40V,你用的是衰减的表棒么? 用正常方法再量一次比较好。
不过 ...

SPI加个毛线的上拉电阻,很明显是单片机的MISO没有配置成输入,没烧芯片就算不错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你好,我最近也出现了同样的问题,请问您最后是怎么解决的,能否指导指导

IO口没有配置对,MISO要配置成输入

网友E:
大多SPI的芯片,MISO是没有驱动力的,所以,MISO是需要配上拉电阻的。
而由于大多SPI芯片,多不是5V, 所以原则上,单片机端MISO需要配制成输入,或者像89C51这种不能配制端口模式的,要接在P0的开漏口上,而MISO的上拉,是从机原则,即上拉到从机的VCC,即从机是3.3V就上拉到3.3V,从机是1.8V就上拉到1.8V,从机是5V就上拉到5V, 一切以从机为准。
而一主多从模式,也要避免不同电压从机混合连接,如果不得不混联,需要分别用二级管和三级管隔离,

网友F:
捕捉数字信号建议用逻辑分析仪,还可以分析协议具体数据,示波器可能不准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