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怎么做这个按键控制数码管?求大神指导实现思路

楼主:
由于本论坛禁止直接求程序,禁止伸手党,所以向大家请教一下大致的实现方法与思路,理清头绪后我自己来写程序去实现,谢谢大家

1.初始化,四个数码管灭,4个LED灯灭,按键抬起。
2.第一个按键按下后第一个数码管显示1,同时第一个LED灯亮。
3.第二个按键按下后第二个数码管显示2,同时第二个LED灯亮。
4.第三个按键按下后第三个数码管显示3,同时第三个LED灯亮。
5.第四个按键按下后第四个数码管显示4,同时第四个LED灯亮。

网友A(2021-05-31):
其实你已经把要实现的过程写出来了,剩下就是把硬件搭出来,对应硬件把过程写成程序。

网友B:
你已经写好了,只是没有转换成c,这几种情况可以用循环扫描按键也可以用switch case等等的语法,进入就执行,另外还要考虑当别的按键按下,之前的状态要不要处理

网友C:
按键直连IO,控制个数码管,用protues仿真下,然后搭面包板试试呗

网友D:
只写了2个按键为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