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的触摸,一触摸就亮,手放开就灭的代码怎么写?求思路

楼主(2021-05-31):
(无正文)

网友A:
呃。。。。。。
没看懂啥意思,你是说的触摸模块或者触摸屏,还是指直接触摸51单片机
如果是模块或者触摸屏的话看模块介绍
指51单片机的话,只有电源没接好这种方法

网友B:
用555信号送单片机

网友C:
是触摸按键还是屏幕啊?

网友D:
直接用单片机检测触摸的话,没有AVR QTouch那样的外设根本做不到,建议直接一颗TTP223,按手册配置好上下拉就可以用了

网友E:
是什么触摸呢

网友F:
不考虑硬件问题。那就是直接检测按键按下和抬起
即电平变化
就能达到你的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