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个芯片如何接在同一单片机IO上

楼主:
我想问下,我有三个芯片同时接在P0端口上,ADC好说,他又OE信号来控制输出

网友A(2021-05-31):
ADC好说 他有单独的信号来控制是否工作,但是另外两个只有输入的DAC芯片,我要如何保证在一个IO卡上工作呢?老师说用联络信号,我也没琢磨出来,请求大佬解答

网友B:
引用 网友A:
ADC好说 他有单独的信号来控制是否工作,但是另外两个只有输入的DAC芯片,我要如何保证在一个IO卡上工作呢 ...

说详细点,

网友C:
DAC 的 15脚 接IO口上,哪个DAC要输出,就输出0V。否则输出高。

网友D:
引用 网友A:
ADC好说 他有单独的信号来控制是否工作,但是另外两个只有输入的DAC芯片,我要如何保证在一个IO卡上工作呢 ...

程序里面处理,分时段控制。你老师说的联络信号,指的是硬件网络的连接吗

网友E:
看IO口是否有复用功能,若无需分时复用

网友F:
试试模拟开关,有8选一4选一,还能通高频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