利用现有元件自制936焊台(PID调温)

楼主(2021-05-31):
公司是做交流接触器的,每天焊接过万的电磁线圈,用的就是某宝上买的936焊台。
恒温效果差不说,还老坏。这几年做项目剩余一些元件,勉强可以做个焊台。主要是不想浪费钱,没本事只能省着点用,毕竟都是当爹的人了。
主要元件:
1、电源:用的是公司电动螺丝刀电源DC24-36V
     经过LM317降到12V共IR2109半桥驱动供电,
     再经过AMS1117-3.3 降到3.3V给单片机供电。
2、单片机:STC8H1K17 SSOP20
3、液晶:OLED 0.96寸
4、NMOS开关: IRFR3910
5、测温:MAX31855K
6、调节:EC11旋转编码器
注:有点元件可能有点浪费,现有的,不考虑成本,废物利用。

需要说明下:老铁手柄是936的,发热芯是A1322或A1323 ,发热丝电阻大概12Ω,测温探头电阻大概1.2Ω。

温控方式:PID算法

由于工作忙,没时间完善。有还有一些缺陷。
稍后会把完整的工程代码和PCB文件上传。
郑重声明下:我并不是跟风做的这个焊台,接下来会在公司使用一段时间,如果没问题。以后就不用在某宝上买了,用自己做的焊台。公司一年用坏的焊台挺多的。

网友A:
简直就是奢侈

网友B:
你试过没有,我的震荡历害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试过没有,我的震荡历害

振荡厉害,是不是你的比例系数过大,或者采样周期过长

楼主:
是挺奢侈的,现有元件放着引脚都氧化了!

楼主:
代码+原理图

网友B:
你做的震荡历害吗,代码没有问题吧,是不是硬件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做的震荡历害吗,代码没有问题吧,是不是硬件的问题?

上面有串口曲线图片,自我感觉还可以吧。
有待提高。至于是不是硬件问题就不知道了,没看到你的硬件。

网友C:
烧的好红压!!

网友D(2021-12-28):
这个控制温度精度是多少啊

网友E:
最早我做过一个自动加热恒温的控制器精度在上下3度左右,我也想像楼主一样搞个恒温烙铁,就是不知道精度能控制到什么范围!

网友F(2022-02-07):
这个上位机不错啊

网友G(2022-09-26):
我也自己DIY了一台936的烙铁,我是在原来在TB上90多元买的基础上改成数控PID的,原来的936烙铁主要是下班时经常会忘记关电源一烧一整夜,所以就自己DIY了一块控制板,增加了显示屏和定时开关,使用了半年了,感觉效果还不错哟

网友B:
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

网友H:
你这动手能力也太强大了吧。物以历用。

网友I:
下载了,不知道稳定不,等做完再评

网友J:
你这动手能力也太强大了吧,做的不错

网友K:
学习一下,准备把自己的白光936改数控。

网友L(2024-03-29):
在指定一个目标温度PID调到不超调,稳定后,换个目标温度,就会有差别,这是什么原因?

网友M:
PID控温精度高不

网友N(2025-03-24):
这个可以学习,试着做一台,感谢楼主

网友O(2025-07-22):
谢谢分享您的快乐与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