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4*4矩阵键盘程序

楼主(2021-05-31):
接线:                R1 --- P1.3                        C1 --- P1.7
                        R2 --- P1.2                        C1 --- P1.6
                        R3 --- P1.1                        C1 --- P1.5
                        R4 --- P1.0                        C1 --- P1.4
按键分布:
                        0      4      8      12
                        1      5      9      13
                        2      5      10     14
                        3      7      11     1

/*------------------------------------------------
                    延时函数
------------------------------------------------*/
void DelayMs(int ms)
{
        int i;
        while(ms--)for(i=0;i<120;i++);
}

/*------------------------------------------------
           按键值扫描函数,返回扫键值
------------------------------------------------*/
unsigned char KeyScan()
{
        unsigned char value=20;
        key=0x0f;
        if(key!=0x0f)
        {
                                        DelayMs(50);
                                        if(key!=0x0f)
                                        {
                                                key=0x0f; //测试哪列按下
                                                switch(key)
                                                {
                                                        case 0x07:value=0;break; //0列按下
                                                        case 0x0b:value=1;break; //1列按下
                                                        case 0x0d:value=2;break; //2列按下
                                                        case 0x0e:value=3;break; //3列按下
                                                }

                                        }
        }
                                key=0xf0;
                                if(key!=0xf0)
                                {
                                        DelayMs(50);
                                        if(key!=0xf0)
                                        {
                                                        key=0xf0; //测试哪行按下
                                                        switch(key)
                                                        {
                                                                case 0x70:value=value;break; //0行按下
                                                                case 0xb0:value=value+4;break; //1行按下
                                                                case 0xd0:value=value+8;break; //2行按下
                                                                case 0xe0:value=value+12;break; //3行按下
                                                        }
                                        }
                                }
        return value;//返回按下的按键值
}

网友A:
这个通用性不强,一旦改了键盘的分布或者增加数量后,就得算一遍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