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50瓦直流电机的正反转,不能用继电器哦

楼主(2021-05-31):
有没有哪个大神做过220v ,750瓦直流电机的正反转,不能用继电器哦,自己用MOS管搭了个H桥电路通电就炸机,

网友A:
信息太少,不好判断。220V750瓦直流电机启动电流不小。如果电路没搭错试试软启动方式。

网友B:
这么大功率竟然不用继电器,不炸才怪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么大功率竟然不用继电器,不炸才怪

客户要求H桥,不能用继电器,之前就是继电器,因为机器有振动,继电器触点会产生共振误动作,所以叫改H桥,有没有哪位大神有相关方案呢,

网友C:
引用 楼主:
客户要求H桥,不能用继电器,之前就是继电器,因为机器有振动,继电器触点会产生共振误动作,所以叫改H桥 ...

那为何不想办法继电器位置减震呢?或者把继电器放一个没什么震动的位置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那为何不想办法继电器位置减震呢?或者把继电器放一个没什么震动的位置呢

空间有限,没法减震,

网友D:
引用 楼主:
客户要求H桥,不能用继电器,之前就是继电器,因为机器有振动,继电器触点会产生共振误动作,所以叫改H桥 ...

就不能把电机线引出,驱动控制部分放在没有震动的地方?

网友E:
买个现成的控制模块

网友F:
无特殊要求一个倒顺开关就能办到

网友G:
用IGBT可以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客户要求H桥,不能用继电器,之前就是继电器,因为机器有振动,继电器触点会产生共振误动作,所以叫改H桥 ...

那用焊在线路板上继电器,还有一种叫固态继电器的,没有特殊要求用倒顺开关也可以

网友H:
固态继电器

网友I:
直接启动电流大了,试试楼上所讲的固态继电器

网友J:
你那么大功率电机,怎么停下来?反转需要时间吧。

网友K:
要有死区时间

网友L:
固态只能用交流,不能直流

网友L:
引用 网友B:
这么大功率竟然不用继电器,不炸才怪

继电器直流最高30V 10A

网友M:
用IGBT或者MOS管都可以的
H桥要有软启动和死区时间,你可以参考一下网上的电路和程序
反转的时候是不能直接切换正负的,要有一定的缓冲或者软启动,750W的电机不是小马达
楼上也有人说了,是不能用固态继电器的,直流电是没法关断固态继电器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L:
继电器直流最高30V 10A

可以用直流接触器啊,单极400A,变频器控制直流母线通断的,线圈也是直流的

网友N:
这个电机正反转要用抱紧刹车的机构

网友O:
市面上有很多商用IGBT H桥模块,例如600V的半桥模块

网友P:
H桥的搭建,电流容量要够大,上下管控制要有死区,不然MOS和IGBT都会炸,还有工作不能立即反转,这对管子的冲击非常大!

网友Q:
不能直接用MOS管,MOS管一般自带了二级管,不适合直接用在交流电机,可以选用晶阀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