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佬帮忙看一下,adc0809的各个引脚连接,分别实现什么功能

楼主:
单片机是at89c51

网友A(2021-06-01):
你这个自己看一下adc0809的芯片资料就可以啊,这连接方式芯片资料里面都有的,芯片资料百度就有

网友B:
有片选,有开始转换,有通道选择等等,手册里讲的很明白。不过现在这种片子太贵,用个带有ADC外设的单片机就可以了,方便,而且精度也比这个8位精度的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