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如何让无源小喇叭说话啊?

楼主(2021-06-01):
最近买了个无源喇叭来玩,网上说要用占空比控制,但声音很小。请问如何让喇叭说话呢?

网友A:
可以用PWM控制,给不同频率的方波,参考蜂鸣器手册
也可以定时器取反,但是定时器不太建议使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用PWM控制,给不同频率的方波,参考蜂鸣器手册
也可以定时器取反,但是定时器不太建议使用

我想让喇叭说出话,但不知占空比如何调制

网友B:
需要硬件PWM,软件PWM频率不够。

网友C:
声音小一方面声源的问题  主要取决于驱动电路

网友D:
可以用LM386来驱动, 百度上有应用原理图,电路很简单,单电源5v就能带动喇叭了。功率不是很大,但是能够解决声音很小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可以用LM386来驱动, 百度上有应用原理图,电路很简单,单电源5v就能带动喇叭了。功率不是很大,但是能够解 ...

可我用的是3.7V锂电池供电啊

网友E:
需要硬件PWM,

网友F:
采取不同的频率即可

网友G:
声音小可以用功率放大器放大,但要说话必须使用语音电路实现。

网友H:
单片机不可能让喇叭说话的,一般的单片机有没有语音解码。用语音IC就可以。

网友I:
无源小喇叭自己不会说话,你可以代它说

网友I:
要让无源喇叭说话必须给他通过说话的音频电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