功率MOS体二极管通流能力与发热问题

楼主(2021-06-01):
器件手册中体二极管的通流能力是和MOS本身通流能力相同,但同样的电流,器件发热情况是否一样?用其体二极管作为电流通道会存在什么弊端?

网友A:
发热这个情况,看MOS管的内阻,如果作为纯开关使用,选用更低内阻的MOS,二极管一般只作保护作用,也可以使用外接二极管的方式,如果作为线性调整管,发热也是肯定的,压降越大,发热会更严重

网友B(2021-08-11):
首先MOSFET规格书里面讲的通流能力与提二极管一样,那个在理想条件下,散热面积很大的情况,实际要看你成品下的散热条件,如果你说你的散热条件很好,那提二极管确实通流能力很强

网友C:
正常导通时压降很小,发热应该不太明显;
只是体二极管导通时,通常压降大于0.7V,这时候发热应该就比较剧烈了。

网友D:
MOS管导通压降明显低于二极管,低压大电流的开关电源用mos管同步整流,降低温度与功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