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大神帮忙看看C语言有一行错误是什么错误?

楼主(2021-06-01):
帮忙找一找是什么错误,谢谢大佬

帮忙找一找是什么错误,谢谢大佬

网友A:
第30行花括号前加个分号。

C语言基本语法,还是要加强基础学习。

网友B:
你30行的右括号输入错误啊,不是提示的很明显了么?要么你用了中文输入法要么就是前面的空格,多试几次

网友C:
for循环要么加花括号执行空语句,不接语句需要后面接一个分号

网友D:
楼上正解

网友E:
就是要执行一条空操作,可以写;执行空操作来延时。

网友F:
你的 for 循环 条件写了,但 执行动作x-- y--  在括号外了

网友G:
问题不少

网友H:
这个很基础的说:

for()语句,如果后面没有“;"则表明下一行代码是做为这行for()语句的循环体。
循环体紧跟for()语句,且只有一行时,可省略”{}“,
嵌套for()时,内层的for()一定要有“;”结束。

网友I:
29行最后面加个分号,代表for语句空执行,否则软件不知道你的for语句用来干啥,就会报错

网友J:
太低级的错误。

网友K:
for循环执行空语句需要后面加一个分号;这代码基本的对齐还是要的,不然这看起来好难受啊

网友L:
29行最后加上分号

网友M:
花括号的问题

网友N:
引用 网友I:
29行最后面加个分号,代表for语句空执行,否则软件不知道你的for语句用来干啥,就会报错

正解。这个都不是低级错误了。首先编译器都能给指出哪行出错了。

网友O:
加花括号 要么当一条语句分号 for

网友P:
for循环后面加分号

网友Q:
第29行的for没有执行内容

网友R:
第三十行少了一个分号

网友R:
第三十行少了分号

网友S:
第30行for循环嵌套使用时,第二个for语句结束要加分号

网友T:
嵌套使用就最好别省了,{}和;通通打出来

网友U:
29行第二个for循环需要一个执行语句,如果没有具体执行,也应该是空执行,所以末尾加一个英文状态下的分号即可解决